[电动] 伍尔特18v锂电钻电池改装

楼主(2022-08-01):
标题 伍尔特18v电池改装
分类 请选择

去年早些时候手痒拍了一块儿20v5.0的电池准备把电芯换博世电池上用,一直懒得换

前几天又手欠拍了伍尔特18v的两个钻一个批查了一下电池价格放弃了,对于我这实用党来说买原装电池还不如改一个来的实在,只要能用外观是次要的,看到有朋友已经发了拆机作业,我就发个电池作业吧
用的是杭州伟图商贸的锂电池
电池尺寸和钻的插脚有些许差别需改动,

楼主:
电池插脚44mm

楼主:
钻插脚40mm

楼主:
把钻插脚两边用电磨各切掉2mm

楼主:
试了一下电池能插进去了但插不到位,继续切割修正,正好能卡紧

楼主:
因为电池与钻的正负极正好相反,就把钻的插脚正负极互换一下

楼主:
插上试机,电池正好锁紧不松动,按开关照明灯亮,因为机子有协议,买的板子还在路上,

楼主:
准备把协议板装在电池里,这样我的钻和批都能用,板子回来了,动手,把电池的C+和T脚在保护板上断开引出电线接协议板的T1和T2,剩余的就是正接正,负接负,做好绝缘,找个地方放好就Ok了

楼主:
最后展示,作业完毕,欢迎交流探讨

楼主:
上传的怎么没了,再发一次吧,把电池原来的C+脚和T脚在保护板上用小刀把铜箔划断,引出电线接协议板的T1和T2,再把协议板的正负接上,做好绝缘找个合适的位置放好就OK了

楼主:
最后试机,能用了,作业完毕

网友:
增加协议,是为了垄断市场吗?

网友A:
不如直接换良明里奇主控

网友B:
原来是你拿的,那次就看看没出价,报警电话的价

网友:
感觉太丑了,颜值为负数,这些东西现在多便宜啊。

网友C:
改得伟电池好看点  改动也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改得伟电池好看点  改动也小

得伟配合的确实挺好,我是手里有什么就改了,以后有看有合适的买个原装电池或电池盒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来是你拿的,那次就看看没出价,报警电话的价

哈哈,承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如直接换良明里奇主控

考虑过换控,但是还得配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