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一个农行U盾,引发了一次长达两年的学习(12864液晶屏驱动并DIY测试仪)

楼主(2022-08-01):
这个农行的U是两年多前(20205月)拆的,当时把屏点亮后,试着用这个小屏搭建了一个晶体管测试仪,没有成功,就搁置下来了。
现在花了点时间,整理一下前面做的,找出了问题,打了个测试板,终于做完,发帖交个作业。

三个部分汇报下:
一是拆屏并点亮;
二是完成测试仪的测试
一些资料及说明。

一、拆农行的U
1、拆屏跑电路
当时的照片已找不到多少了,有些只能补拍了

电路板

跑了一下板上的电路,确定了几个引脚接法

有几个是与板上的25Qxx连接的

TSE1G6012液晶屏接口的对应情况
其实,主要的引脚已经可能确定了。

2、找屏的PIN
为了进一步确定引脚,挂玩具逻辑分析,分析一下各引脚的信号,算是验证一下吧

信号如下

关键信号说明:
REST:上电时有一个变低电平的过程(复位),之后一直为高电平。
SCLK:最多8个一起,很均匀的脉冲,频率最高。8个与下8个间有短暂高电平。
A0(D/C):在两个连续的8SCLK脉冲之间,SCLK短暂为高电平时,有变高或变低的变化。
SDA(DATA):8SCLK连续均匀脉冲之间有高低电平的变化。
CS:高电平有效。在两个连续的8SCLK脉冲之间有高低电平的变化。

由上图可知:5CLK6D/C7RESET
上图知:4DATA8CS

最后确定了屏的定义为:

3、用Arduino
用洞洞板做个屏的接口转换板

找了个程序,修改一下,可能点亮

4、关于12864
此屏控制芯片为ST7565,12864就是128列,64行,共8192个像素。
路程序,再挂玩具逻辑分析仪

下面是初始化阶段

对应程序中的命令

ST7565的命令表,具体命令解释要看下ST7565p数据手册

发送的控制命令(页地址和列起始地址)及数据(128个)

LCD控制芯片的RAM实际是132*65

所以在程序中进行全部测试时,是发送了RAM的9页像位进行测试的,程序中已注释
行还是64
在发送字模是按128*64

后来又测试了一下,发现这个LCD就是128*64的,不用写第9
sheetdata中发现了这句话“ST7565芯片内含65个通用输出电路和132个段输出电路,单芯片即可驱动65x132点阵显示器。
ST7565控制器是通过数据显示RAM”内的数据,直接显示RAM内数据。而数据显示RAM容量是65 x 132 = 8580位。

再研究一下这个屏
共有8

找一个字模数据,

程序中的定义

二、测试M328
1、当时,用的是面包板测试,使用的是自制的UNO16M晶振

面包板上有屏的转换

各区的分布

测试不准确,应该说差得不是一点。

一直是用WinAVR编译Makefile,导出HEX,用USBISP下载到UNO中。
后来又看了下源项目的说明(翻译了),在WinAVR中,配置好Makefile
插上USBASP,连接到UNOICSP口,编译后就直接下载到UNO中。

当时认为可能的问题:
一个是使用了面包板,接触不好;
再一个就是使用了16M晶振。
这就搁置下来了。
最近翻资料又看到了这个,干脆打个板
又翻译了一下Makefile

2、终于完成了
电路与网上及源项目的是一样的,就是标号有些不一样。

和我以前修过的玩具(这个现在涨价了)对了一下

准备打板,为了方便调试,用直插元件

板子到了,觉着有点浪费

搬板时发现,原来有一个电阻的阻值弄错了。
这是一个关键的电阻,应该为470K,两年前怎么就用了47K,一直没有发现,看来这个就是测量不准的问题所在。

焊好后,上电没有问题

开始也是测试不准确,经检查是C6用错了,源说明中说可以不使用,干脆拆了

测试基本准确了

到此,完成了,也算是交了个作业。

由于使用了旋转编码按键,所以功能也多了一些,当然这些功能要再Makefile中配置才能有。

频率输出情况,约3.9KHZ,峰值约5V

10bit PWM输出,占空分别为25%75%

第三部分是关于晶体管测试仪的一点资料,若感兴趣,请移步楼下

  • · MCU|主题: 24, 订阅: 19

楼主:
三、关于晶体管测试仪的一点资料和说明
1、源项目文件
https://www.mikrocontroller.net/articles/AVR_Transistortester
下载:https://github.com/Mikrocontroller-net/transistortester
文件目录
硬件不用说了,可以功能很大,也可以用基本功能,关键是找个合适的屏。这在手册中有介绍,1.12版本是两年前翻译的。现在已是1.13版本了,大同小异。

2、用到的工具是WinAVR
这个软件的代码组织得还是非常不错的,用的类似linux下的方法,玩的人不用会编程,只要改动它的配置文件(就是一个文本文件,在某个开关前加减个#号的事),重新编译即可。
安装好后,打开Programmers Notepad [WinAVR]
“file”->“open”

打开解压后的文件夹中任意一个中的Makefile文件(注意备份原始文件),进行配置修改

然后点“Tools””->[WinAVR] Make Clean,等完成,再点“[WinAVR] Make All”,这时你打开Makefile的那个目录中的HEXEEP文件就变成了最新的了,可进行烧写了。

当然可以使用USBASP直接下载到板上。只要在Makefile的尾部设置好USBasp选项,就可以使用[WinAVR] Make Program直接将编译好的HEXEEP下载到板子上了。

3、关于Makefile文件
可以参考翻译后的,手册中也有详细的说明。
WINAVR这个应用中打开,看的比较清,每行以#打头的话,会变成绿,说明本行是个注解(给人看的,编译时不起作用),去掉#号变成黑,在编译中有效。
对测试仪进行修改多数都只是加减#号而已。
TransistorTester项目的Makefile在手册的第四章:配置晶体管测试仪有详细的解释,这里简单说明下
PROJECT =后面是项目名称,可以自己取
PARTNO =后面是处理器芯片,根据自己使用的芯片修改
各种开关可以分为以下几种
硬件控制类。如
UI_LANGUAGE 选择语言
WITH_MENU 菜单功能
WITH_ROTARY_CHECK 使用旋转编码器
NO_FREQ_COUNTER 启用数据显示
显示控制类。如
LCD_CYRILLIC
WITH_LCD_ST7565 选择使用LCD的控制器
LCD_ 开头的
BIG_TP图形显示时使用大引脚号
测量控制类。如
WITH_SELFTEST 启用自检功能
测试仪设置类。如
POWER_OFF 启用自动关机功能
编程器设置类。如
PROGRAMMER选择avrdude接口程序的编程器类型

所有资料分享到网盘上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B--0ICXezw0s3-uRf0_ONQ?pwd=yt92 提取码: yt92 需要自取。
202281日星期一

谢谢观赏!!
祝坛里的军人们节日快乐!!

网友:
厉害了,要加精

网友:
技术非常强大

网友:
优秀的文章,优秀的操作。

网友:
这大佬就是牛皮啊,没有什么东西是没用的,只是不会用了

网友:
玩得真溜,可以量产了!

网友:
单片机及电路的综合贴啊,特别感兴趣的是玩具逻辑测试仪,这东西用好了原来这么有用,赞

网友:
膜拜你的精神

网友:
非常专业

但农行叫这个叫“K宝”

网友:
这个做的不错,学习一下

网友:
这个表不错,不知道有没有电池内阻测试?

网友:
大工程啊,顶礼膜拜

网友:
这改装是个技术活,不是一般人可以仿制的。

网友:
这个必须找版主射精啊……

网友:
这工程量,要射墙上的意思了

网友:
围观精华帖的诞生

网友:
典型的拣砖头盖房子,后排围观jf高级折腾

网友:
为了个屏幕,造了个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