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给USB小灯加上开关和磁吸,电池就算了

楼主(2022-08-01):
之前花1个多大洋撸的USB灯,详见:https://www.mydigit.cn/thread-324569-1-1.html
有空就再折腾一下

先加个磁吸
用LED灯板送的固定磁吸螺母

一边一个

但高度太高,显然不好看

把磁片捅出来

高度大大降低,但仍然突出外壳表面

那就用电烙铁把它烫进去

这种强磁片都是便宜的钕磁,受不得高温(最高一般超不过150℃)
所以还是要把它从背面捅出来

修整一下,这个坑用来装正式的磁片

经高温的磁片已经退磁了

如法炮制,另一个做得好点

用502胶粘好磁片,搞定

可以方便吸在主机铁板上,不会掉

再来加开关
翻出以前撸的手电开关

焊上,正合适

装壳,原来固定处其实不是设计的塑料铆接
只是把螺丝位置塑料烫化了
偶也懒得找螺丝,还是垫纸烫

这样外观好一些,也不会搞脏烙铁头

在装好的开关上,用硅脂点一下

对压一下外壳,就能方便定位打孔了

改好的样子

按动十分顺畅

没有意料之外,通电亮灯

原本想加个触摸开关,改好也是吃灰,就懒得搞了
壳子里空间不够,最多能加些POS机电池,容量小也没啥意义
就这样吧

网友A:
这种USB小灯加个开关用起来方便多了。

网友:
这小灯外形还不错,改的也不错

网友:
太暴力了,高温烫进去了

网友:
以前买的那种9块9包邮的发热板,就带4只磁吸,结果只用了一次,全没磁性了……用磁吸当支架?脑子八成被驴踢过……

网友:
做的真漂亮,亮度不行只能当小夜灯。

网友:
烫磁铁方法挺有创意,与外壳完美结合

网友:
就是因为看了你的帖,害的我也花了8毛(淘特得摇20天红包),购买了一个灯(还未到,30cm,不知长啥样子),平时我是只愿意花几分钱薅羊毛的

网友:
怎么把把磁片捅出来的?好像有收口吧

网友:
这开关位置太合适了,像定制一样,这灯是不是有带开关版本

网友:
用红包买了好多强磁,把手里用M币换的人体感应灯都粘上三块强磁,冰箱、油烟机各粘一个感应灯,晚上起夜就不用开灯了(卫生间用的是插电的感应灯)。

网友:
加上开关和磁吸后方便多了。

网友:
不错,改的实用

网友:
烫塑料垫纸好评

网友:
将磁铁加热压入塑料开孔,好办法

网友:
折腾吃灰系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USB小灯加个开关用起来方便多了。

是的,省得拔插电源了

网友:
磁铁嵌在内侧应该要好些,虽然磁吸力可能弱点,但不会磁铁脱落。

网友:
加个开关用起来方便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