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再发一个测电压虚高的钳表

楼主(2022-08-01):
这个电压测220V显示300V左右,怎么修?大神看一下

网友A:
这表感觉有点山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表感觉有点山啊

本来就是山上的

网友:
卖了买真货,这样最简单。

网友:
先搞清是否感应线圈的事

网友:
这表,一言难尽,是不是电池没电了。

网友:
进一步拆开拨盘,看看220v是哪些触角起作用,顺着电路查找一下串联或并联的电阻、电容,然后测量一下是否和标称值不一样,换掉不一样的试试

网友:
电池没电了!!!换电池看看!!

网友:
新电池超过9V时,显示是会偏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