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再拆一个虚高更多的钳表

楼主(2022-08-01):
不过测电流还是马马嘘嘘的,都是的用了2年就不行了。

网友:
内部挺简单的吧

网友:
2年就不行了,寿命短

网友:
这内部属实有点简陋

网友:
实在不行或者丢了不心疼。好的仪器虽然准确,但是要保管好以免丢了。

网友:
这么计划消耗品

网友:
电子产品大都这样。

网友:
此类钳形表坏了基本上无法修,已经扔了倆

网友:
我有一个一样的,现在也只有电流档能用,其它档位显数差很多

网友:
这咋跟那种精简款的DT830一个构造啊?很怀疑是否准确,外面看起来高大上,里面看起来是玩具表,简直够省的,这连模具都不换的,还用的那一套老模具,甚至表笔插座,都是多老远引过来的

网友:
这精度肯定不行

网友:
简单的用不住

网友:
这电路板是真简洁。

网友:
拆了一看,就像是一个玩具了、

网友:
和玩具差不多,本来就便宜,三块都用不了一块的钱,能好么?

网友:
太简单了吧

网友:
平时维护单位的泵站需要一个钳形表,单位穷的要命,又不可能自己掏腰包,一直没买成!

网友:
外表挺大气,拆开就......呵呵了

网友:
电路板也太简单了吧

网友:
集成度高了,就简单了~芯片坏了基本修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