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求助,T12控制板孔太小如何除锡通孔

楼主(2022-08-01):
看到大家都玩T12,最近也从嘉立创打了板子,由于没经验TL431跟S8050的焊盘没有改封装,到手后一看实在太小了,不好焊,容易连锡。

TL431勉强焊好了,但是S8050焊坏了于是拔了下来打算重新焊,结果焊孔都被堵住了,用尽了方法也没能再清干净。
左边的俩孔,尖头烙铁刚好能塞进去,能化锡但是锡带不出来;最右边的孔是GND,散热太好,用尖头烙铁直接不化锡。

处理这种小焊盘,大家有什么好的办法么?

网友:
找一个合适的注射器针头做捅针,烙铁在一侧加热,在另一侧捅。

网友:
不锈钢空芯针

网友:
使劲烫,然后,趁热,he~fu~!使劲吹。。

网友:
立着焊就行了,为什么非要插进去

网友:
几块钱的吸锡器就行,实在没有就用甩板大法,锡化了使劲甩,楼上的吹也行,不过都需要操作空间,家里没有地方的话容易挨批评

网友:
温度不足,松香没加够

网友:
60W以上的电烙铁,加吸锡线,再加焊锡膏,几下就搞定。
我都是用比较好的铜材音箱线,比专业的吸锡线便宜多了。

网友:
吸锡线最好,其次是往上堆锡用吸锡器。以上两样都没有,还是往上堆锡上助焊剂,趁着锡充分熔化往桌上一磕基本就开了。

网友:
用一尖细的牙签,搪上松香,然后加热焊盘,焊锡熔化时用牙签捅它的菊花。百分百灵验。

网友:
找一个合适针头,烙铁边加热,针头在另一侧捅,很方便的,如果要拆管子就用不锈钢空芯针

网友:
烙铁温度不够,松香焊锡用的少

网友:
几块钱的吸锡器就很好用,注射用的针头也可以,不过楼主的电路板焊接手艺有待提高!

网友A:
嘉力创有没有单面的PCB板?希望下次打板能用单面板,DIY还是单面板方便调整、维修、 折腾。

网友:
吸锡器,针筒针头,牙签,再不行家里有铜电线吗?弄一小段,拧在一起然后压孔上面烙。

网友:
想除锡,先上锡,锡多点热的透,拿着板磕下手

网友:
电烙铁加热用缝衣针或尖镊子捅

网友:
引用 网友A:
嘉力创有没有单面的PCB板?希望下次打板能用单面板,DIY还是单面板方便调整、维修、 折腾。 ...

有单面 只要你后面的不搞一样就是了

网友:
说来说去,是烙铁温度不够,烙铁头不好,没有吸锡器,没有上松香,助焊剂。一把刀头带锡烫背面。三极管捅过去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