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看看这2个钳表测量电压值

楼主(2022-08-01):
看看这2个钳表测量电压值

网友A:
其中一只或者两都是故障表!不要拿故障来开玩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中一只或者两都是故障表!不要拿故障来开玩笑。

对的,怎么修

网友:
怎么修可不是一句话说明白的

网友:
2楼的说得对如果测试的电源是市电220V的话,2个表都应该是有问题的

网友:
先把电池换了试试!

网友:
电池没电的话,测量值一般偏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