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才发现78系列三端稳压器的散热片有超薄型的,以前都是1毫米厚的

楼主(2022-08-01):
这次上海疫情之后买了个冰箱,综合考虑各种因素选定这种底部散热的,也仅此一款尺寸与功能适合我家情况,费尽各种周折才终于搬上来。用了几天蛮正常的,顺便给大家看看,底部散热是这种形式的。有空时想研究看看变频板是怎样的,巡了个遍没找到,结果在顶部一角找到了,原来是一块电源、控制、驱动做成一体的板子,因为没有冷却风扇全封闭的在一个塑料盖子里面感觉温温的蛮热的,用点温枪测了一下零件温度,发现有一个三端7815的温度蛮高的也没帖散热片,仔细看看发现右面箭头那个三端自身的散热片居然像铜皮一样的薄,以前的像左面箭头那种都是一毫米厚的铜的,现在脑筋都放在省料上面了!

网友A:
看到进发泡胶里的白色,不知道是铁管还是铝管

网友:
     前些时铜涨价了呗,估计是封装厂有人提出了优秀的建议,至于现在有色降价了,要把铜片加厚,这么有远见和魄力的想法只有厂长有资格说

网友:
我还见过开关电源里,有塑料整体功率管,满载几分钟出异味,赶紧换好的功率管加散热片。LM2577和2596不少仿品芯片,过流短路秒烧,仿MP2307至少有过热重启保护,可惜峰值1安限流,部分短路秒烧,原装3安足功率。仿4056最大6伏耐压,需要限流电阻和散热,以免烧芯片,原装TP4056短时间9伏耐压。

网友:
早期的7805库存,背板确实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到进发泡胶里的白色,不知道是铁管还是铝管

请您不用怀疑,确认是铁管,磁铁可以吸。顺便安慰你一下,除了原装进口的,国产的包括东门子什么的这方面用料都一个样,进口品牌只是细节是好一点。

网友B:
散热主要和面积有关系,薄了80%面积只少了一点,成本省80%是实打实的

网友:
我买过安森美的78 79系列 散热的那个铜片确实比ST的薄

网友:
你还要不要散热器厂家活了?散热器卖给谁?

网友:
引用 网友B:
散热主要和面积有关系,薄了80%面积只少了一点,成本省80%是实打实的

把偷工减料说的这么高大上。你只是考虑小功率情况,你没有考虑满功率情况,满功率时,需要配置散热器,如果芯片的铜板太薄,热阻就大,热量不能迅速由铜板传导到散热器上,造成模块过热损坏或者进入保护状态。

网友:
onsemi大约10年前改的,出了ecn。也有数据证明对散热没有明显影响。但实际使用中我们发现可能由于变形而产生缝隙影响散热。

网友:
散热器缩水了

网友:
看到这样的,我脑海里就想把这些年收集的散热片往上粘

网友:
现在是能省则省,能用铝的不用铜的,能用铁的不用铝的,散热器也是一样。

网友:
恭喜你,看到了安森美家真货,他家的偷工减料设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散热主要和面积有关系,薄了80%面积只少了一点,成本省80%是实打实的

LED散热时的标称为,无风扇散热时每W配备几百g的铝散热片

网友:
早就这样了,
这样薄,强度不够,就算有散热片,也要贴紧。

网友:
看这个板子的pcb风格是长虹的,那样你这个是被长虹收购的美菱冰柜了

网友C:
大陆产的ST德78系列应该和安森美一样薄才对,如果现在还买到厚片的大陆产ST牌78稳压,不是库存就是山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陆产的ST德78系列应该和安森美一样薄才对,如果现在还买到厚片的大陆产ST牌78稳压,不是库存就是山寨 ...

是这种字体,我不懂是哪一家的,很烫五十几度,上面的散热条是我自己临时加了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