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可以自己DIY的国产之光:MAP1002+YMTC JGS CA7AG64AOA 简单开卡与测试

楼主(2022-08-01):
嫖了几片群联封装的JGS CA7AG64AOA 单颗128G的4CE 4die的白片

由于众所周知的2263XT缓外大波浪 这次上MAP1002 国产主控 看看效果如何
焊接过程略...........

等固态冷静了 上JMS583 打开MXMPTool

如果没问题的话 右面有一个问号 点开可以看到ID图

ID齐全 然后退出 点下面的Auto Detect 自动识别颗粒
然后 开卡!

然后大约会过2分钟左右

好了就会Pass
开完了打开MXUtility简单看个坏块数

坏块数还行
简单怼PCIe上测个速

这速度只能说 还行吧
JMS583测个速

JMS583测个缓外 HD Tune 200G连续读写

就这样的JGS 要啥自行车
总结来说 MAP1002算是JGS最后的归属
---------------------------------完结 撒花---------------------------------

网友A:
联芸主控啊,话说这个是海康搞的吧,不知道算不算大陆民用最强的厂了。

网友:
不知道这种主控磨损均衡做得怎么样,毕竟颗粒局部磨损严重的话盘用不住,硬盘有价数据无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联芸主控啊,话说这个是海康搞的吧,不知道算不算大陆民用最强的厂了。

海康知识目前第二大股东罢了

网友:
流弊,这个也能白嫖到

网友(2022-12-07):
大佬问一下,这个板子有没有特殊跳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