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5100这种充电芯片是什么降压原理?

楼主(2022-08-01):
输出电流能否大过输入?    比如我输入6V 2A,可以输出4.2V 2.2A吗,还是说只能4.2V  2A

网友:
有最大电流限制,查芯片规格书就知道了

网友:
芯片内部存在电流检测电路的,也可以通过外部的配置电阻来设置充电电流,这种充电管理芯片有线性充电也有开关式充电,高级一点有带路径管理的芯片

网友:
4056有一个电阻,控制电流,改变阻值,就改变充电电流,大概这个也一样

网友:
buck,输出电流可以大过输入,理论输出极限=输入电源可以提供的功率X效率/输出电压。
但是这玩意输出CC最大2A,所以你用12V1A电源带,板子做的没问题,充单节2A一般是没问题的。
如果想用比较高的输入电压比如16V这种,板子做的烂的话拔插可能会寄,建议TB买的板子尽量控制在12V以下输入

网友:
一般充电管理芯片貌似都是线性降压的吧?有电感那种就是DC-DC电路了。线性降压肯定没办法大过输入电流

网友:
开关型降压的,输出电流可以比输入大,但是应该达不到你要求的效率,估计输入6V1A,输出4V1.1A不到,芯片最大电流2A

网友:
输入6v可以,但是你输入不了2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