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欧姆龙”H3Y-2时间继电器,做工看着和国内的没啥区别

楼主(2022-08-01):
这个做工看着和国内的没啥区别 所以带了个引号 大家评论一下

网友:
想不到还有料在里面

网友:
这个牌子的不都是国内造的吗?难道你还能搞到自。。慰队产的???

网友:
应该是欧姆龙时间继电器的前期产品。

网友A:
我拆一个新的看看,外壳上印的MADE IN JAPAN里面的线路板上印的MADE IN CHINA有意思

网友:
  继电器 差距就在触点上   其他地方 无所谓  ……

网友:
感觉都是假货

网友:
再来一个真品,外壳印的MADE IN CHINA太有意思了

网友:
你买的就是山寨假货!!!当然和国内的垃圾没啥区别。

网友:
年代久远的产品了吧。新的应该会少很多肉。

网友:
壳子是MADE IN JAPAN,内部还是MADE IN CHINA

网友:
继电器触点是关键

网友:
真货假货我都用过,假货的触头很快就黑了,拆下来扔垃圾桶。

网友:
在TB上欧姆龙时间继电器,温控表大部分是假货

网友:
山寨货里面的山寨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拆一个新的看看,外壳上印的MADE IN JAPAN里面的线路板上印的MADE IN CHINA有意思
...

穿上洋装冒充洋鬼子

网友:
这做工也不过如此吗

网友:
印JAPAN的是中国山造,印CHINA的是日本造

网友(2023-03-02):
别怀疑,当真的就行

网友:
感觉做工也就一般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