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垃圾手电,一次性产品

楼主(2022-08-01):
买的有三年多了。卡扣设计,因为开关接触不良拆过一次,拆开卡扣就坏了。
外壳很脆,用点点力就坏了。一直吃灰,这次又翻出来发现开关又接触不良了。

外壳高了一层软软的东西,时间长了肯定会粘手

尾部磁铁

里面电池槽有两个螺丝

掰开就碎了

正极还有个电阻

这个开关两档,老是接触不良

这个小灯杯和 微笑鲨的哪个手电灯杯一样的

开光底壳

开关第一档一号灯

转动一下到侧边灯板

开关按键像是自动圆珠笔按钮

外壳丢掉,配件维修别的

网友:
COB灯板,找个合适的外壳D个头灯或工作灯

网友:
开关的金属片打磨一下试试,我的那手电就是一档的那种开关就是有时接触不良,打磨了一下后用起来还不错。

网友:
弯一下金属片会不会接触得好点?

网友:
COB灯板 锂电 重新DIY

网友:
很多低价手电都是这样的

网友:
修好它,继续使用吧。

网友A:
开关接触点刮干净,烙铁搞一层锡上去,会耐用很多,只是打磨的话很快就氧化了

网友:
手电很多是垃圾货

网友:
塑料手电,看到这种外壳就知道是低档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关接触点刮干净,烙铁搞一层锡上去,会耐用很多,只是打磨的话很快就氧化了 ...

这个方法好

网友:
大多数手电,都是这样子的。

网友:
led还可以利用下

网友:
有些东西还可再利用

网友:
垃圾桶  不够眼烦的 ……

网友:
COB灯板留下,其他扔了。

网友:
时间长了,塑料老化

网友:
抢救一下,还能对付着用。

网友:
回收塑料的,当然脆

网友:
这做工真不敢恭维,低价就这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