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想换个风枪,求坛友推荐一个

楼主(2022-08-01):
如题,之前用的是入坑时买的858,TB上面最便宜的那种,现在感觉不好用,预热太久了,拆颗粒也要吹半天,求坛友推荐一个好用的。

网友:
买了个深圳白光,二百多点,感觉还行,新手

网友:
是不是之前的功率太小了?预热时无需太大的风速。。。

网友:
618才入的118的鹿仙子858d感觉还可以啊。。。

网友:
中奖概率 90%

网友:
看干啥活,小件用无刷风机的,大件用气泵的,快克就不错;论坛里有卖家@sansen2016

网友:
推荐爱风AIFEN 861DW,tb468元,最小风速时热量仍然够用,是吹好芯片需要的性能

网友:
这个858风枪使用还是比较有讲究的,要配合助焊剂,风速温度要调到位,多练练。

网友:
我买的852D用的频次不高,但是这么多年了还正常

网友:
这个要看自己预算,200以内可以买到牌子货.
我的一百出头买的二合一用着还可以.

网友:
要快的话就用气泵的风枪,或者改一下858D的控制电路,让风机的转速在低温时低速转动,接近需求温度时再全速运行,另外还可以考虑直接买尺寸合适的大功率发热丝替换原来的发热丝

网友:
快克861DW吧,很多人都在用,我有改装的烙铁风枪,手机充电带指针表电流指示,0-15V稳压电源一体的,有没有兴趣

网友:
温度调460风速调中档

网友:
878D这款不错哈!

网友:
业余维修858就够了,专业的推荐800+的带红外加热的风枪

网友:
买个快克的热风台应该不错

网友:
推荐快克2008,861dw是气泵式的直风风枪,太暴力,2008是旋转风,比较柔和,而且价格是861dw的一半都不到

网友:
来看看有什么优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