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拆一台2001年的山进SANGEAN CCRadio,做工用料确实不错,但还是翻车了啊!

楼主(2022-08-01):
某鱼看到这台机器,卖家描述上电没有反映,电源版有维修的痕迹,主板没有动过,于是就下单了啊!想捡漏啊!以为就是内置的变压器烧了引起的不开机。到手后,直接外接6伏电源到电池盒正负极,按开机键,左上角有个红灯亮了一下就灭了,液晶屏不显示,但屏幕灯可以亮,喇叭里没有一点动静,心里想晕翻车了啊!又想到会不会是喇叭烧了啊!万用表一测真的喇叭烧了,马上找来一个小一点的喇叭接上,再按开机键,有声音了,显示屏不显示盲目操作两个波段可以收到台啊!天气太热了,电源版和喇叭以后在慢慢搞吧!

楼主:
喇叭坏,变压器坏,显示屏不显示,虽然目前能听,但还是捡漏失败了啊!音质感觉比德生的BCL3000好很多,并且电台很清楚没有底噪声!

楼主:
在上两张图片

网友:
能推动6W的大喇叭,原来的音质应该很好。

网友A:
看了闲鱼的卖家还算诚实,这个漏你没有捡着

网友:
好多年没看到带磁棒的收音机了。

网友:
今年3月份差点冲动买909,最后忍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闲鱼的卖家还算诚实,这个漏你没有捡着

俗话说的好啊!“买家没有卖家清”

网友:
看屏蔽罩的情况,摸的次数不少呀?

网友:
好多人摸过了,看看屏幕罩吧

网友:
机子有点大啊

网友:
很少听说收音机喇叭烧坏的

网友:
6W的喇叭也能烧,功放功率不小啊。

网友:
老机器了,当年也算高档收音机了,看里面的高频组件,以后再也没有这样的了

网友:
屏幕好像漏了吧

网友:
说实话现在这个年代咸鱼捡漏真的有点难。。。。。。。。。。。。。。

网友:
应该是传统收音机最后的辉煌了

现在都是DSP了

网友:
喇叭很漂亮的啊,烧掉了可惜了

网友:
喇叭能修?屏幕漏液得换,变压器是小事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