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胜利vc9806自动关机电路是如何工作的?(红色方框内的)

楼主(2022-08-01):
胜利vc9806自动关机电路是如何工作的?(红色方框内的)

网友A:
关机状态时,CP1直接接在电池上,有9v电压;开关按下时由于IC8A3脚高电平,1脚输出高电平,TP2导通,TP1导通,V+得电工作。
开机后CP1通过RP2对地放电。红框部分应该是检测到在使用,通过DP5给电容充电,维持不关机。
当一直没有使用时,CP1放电到低于IC8A2脚电压时,输出翻转,关闭输出,自动关机。

我当年给890B+加的自动关机电路就是通过运放检测液晶十位数字的中间笔画,给电容充电,维持使用中不关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机状态时,CP1直接接在电池上,有9v电压;开关按下时由于IC8A3脚高电平,1脚输出高电平,TP2导通,TP1导 ...

非常感谢!讲解的透彻易懂,但有个疑问:如果检测十位数字中间笔画的话,会不会有的档位(比方说电压档)出现老自动不关机的情况?

网友:
多楼上朋友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