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咸鱼的台达24V 7.5A适配器ADP-180CB B,电压从24V逐渐下降,没头绪

楼主(2022-08-01):
现在还在研究怎么无损拆开,好查找原因。好多的704,起固定和散热作用。

有啥意见吗?从哪里找原因?

网友A:
拆的不是很彻底,下板元件没看到。要想修好不容易。

网友:
前路还很远!险且阻

网友:
这个好像一块砖

网友:
24伏电压下降,说明电源可以起振,输出。故障出在了稳压环节,次级取样,光耦耦合,前级控制电路是检查的重点。

网友B:
SIYU上价格不菲吧?

网友:
功率很大,用t12不错

网友:
到手十几块,还得花钱花时间修 不划算。

楼主:
引用 网友B:
SIYU上价格不菲吧?

25不含邮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的不是很彻底,下板元件没看到。要想修好不容易。

这个愁死了。

网友:
嗯。底部散热片拆不了吗?

网友:
如果练习修理技术,可以折腾,否则不值得。

网友:
重点查反馈光耦部分和原边供电部分。
电路能启动,说明主要部分都是好的。
电源里电容最容易出问题,检查电容吧,是不是电容不行了?

网友:
@家有开心果 @无忧无虑 一看回复就是维修高手怎么不多发些维修帖子?让我们这些菜鸟学习学习

网友:
我以前 有的开关电源 也是 这鸟样    24V的   开机 一切正常  而且负载也能带   过 10几秒    电压很线性的下降!   然后  换了光耦  取样电阻

网友:
有短路?比楼上好多了,楼上能撑个10秒,不好找,你这个一通电问题就来了。

网友:
打黑要有一定的能力才好出手,冒然出手可能翻车

网友(2024-06-06):
必须要彻底拆开,否则不好检查,除了楼上说的光耦取样电阻(这个不容易坏),我严重怀疑是主滤波电容的问题。

网友:
我们原先有一个机器上的电源板,刚开机的时候能到12伏,然后随着运行时间的推移,电压也是慢慢的下降,一直降到10.2伏左右,然后系统就出现低电压警告,仪器不工作了,后面找人找人维修,就是给我们换了所有的电容。收费1500,这块板子找厂家买的话价格3.7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