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TP-LINK WTC181电信定制千兆wifi6路由器

楼主(2022-08-01):
装了几条电信的千兆宽带,送了一些无线路由器和萤石的摄像头,拆个无线路由器看看。

网友:
看见一个大散热片

网友A:
那是MT7975DN,不是0N

网友B:
这个信号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信号怎么样

功放都没有,还指望怎么样

网友:
能进BL能刷机

网友:
看上去很利于散热的样子。

网友:
这么大的散热器,算良心了

网友:
稳定性怎么样?

网友:
性能估计一般般,送的产品都是减配中的减配!

网友C:
我同事做电信宽带也是给这个路由器,WiFi6的。。说是1K兆,感觉跟我移动的100兆没啥区别。。都要转圈圈。。还是以前的那种最好,8M电话线,看头条新闻从来不转圈。。我给自己配的是诺基亚贝尔的千兆双频光猫。。一机搞定。。我同事他疯了,一台光猫。电信配的TP WiFi6,卧室里面再一台华为的WiFi6。。我反正是很头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是MT7975DN,不是0N

模糊到我看不清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信号怎么样

信号还行,不过我们用的AP 这个就丢一边吃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同事做电信宽带也是给这个路由器,WiFi6的。。说是1K兆,感觉跟我移动的100兆没啥区别。。都要转圈圈。。 ...

这个路由器我个人感觉,家用的话,两个组个mesh,还是不错的,不过黄鱼上好像价格有些高。

网友D(2023-01-06):
老哥这个181会不会有限制,只能用在电信宽带

楼主(2023-02-10):
引用 网友D:
老哥这个181会不会有限制,只能用在电信宽带

不会,没有限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