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一个星扬脉冲充电器HMMC-02A

楼主(2022-08-01):
换了5个元件搞定:8n60,3842,保险,22欧姆帖片电阻,2瓦0.52欧电阻,改了风扇,看能用多久

原来炸的是33欧的电阻

换了个22欧的上去

网友A:
这个33欧姆的,是驱动电阻吗?

网友B:
标准5套件。手到病除

网友:
我的是输出电压高,60多伏,电阻都测量了很正常,没耐心找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33欧姆的,是驱动电阻吗?

应该是,接到3842的第六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标准5套件。手到病除

一般是6件套,但是这次整流桥没炸

网友(2024-01-02):
引用 楼主:
一般是6件套,但是这次整流桥没炸

要是有个六件套成因讲解就好了

楼主(2024-07-08):
这充电器就是风扇太小,散热不行导致烧鸡,换大风扇用了两年都没事

网友(2025-05-30):
修好了又能用几年,谢谢分享。

网友:
时两轮电动车充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