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力盾DH48J 四位计数器

楼主(2022-08-01):
上次拆的循环计时器 这次是计数器用的主控一样 看来定做的单片机只是程序不一样  并且省掉了晶振 驱动还是164  计数器有X1  X10  X100倍率 这次是24V输入  板子上有变压器的位置想改220的加个变压器把整流二级管加上就行

网友:
和时间继电器外观一样啊

网友:
用了单片机内置晶振?精度对计数应该没有影响

网友A:
这是记录产品数量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记录产品数量的吗

什么都行 不用一个一个数数了 比如绕变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