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大家觉得这个电路能实现调光吗?

楼主(2022-08-01):
如图,感觉这个电路有问题

楼主:
继续图,别人网上发的

网友:
这就是个经典的单向可控硅调光电路啊  你要是有双向可控硅 就可以不用哪4个二极管 直接用双向可控硅代替就好了
要改220V需要将灯泡右边到下面的线移动到灯泡左边去

网友:
可以是可以,但是频闪很厉害

网友:
电压太低了,要给BT33锯齿波发生电路单独供电才行。

网友A:
用常见的DB3触发二极管替换V6,可以省掉不常见的BT33,电路也更加简洁可靠。

网友:
经典电路,没问题

网友:
这是比较经典的电路,根据使用負载的不同还要调整一下充放电的电阻或电容的大小。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常见的DB3触发二极管替换V6,可以省掉不常见的BT33,电路也更加简洁可靠。 ...

这个电路是12V供电,DB3导通电压约27~28V,没法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