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佳能数码相机 8.4V 锂电池充电器 CB-2LCE 拆机

楼主(2022-08-01):
以前买的二手G15数码相机带的原厂充电器,型号是CB-2LCE,现在在咱论坛发帖拍照用的相机都是这台G15

外观比较简洁,电池槽内四个触点,外壳只有两颗指示灯

型号CB-2LCE,美上美珠海厂代工的,根据销售的地区不同,G15配套的充电器还有CB-2LCC这个型号,里面的东西差不多是一样的

8字输入端口

内六角梅花螺丝,磁铁不吸

外壳四周是卡扣,很容易拆开

板子正面,做工中规中矩

PWM芯片是松下的MIP2K4,下面还有颗光耦

MIP2K4的摘要

初级电容有一颗红宝石的400V4.7uF

然后初级还有一颗红宝石的400V10uF

输出次级这边的这颗电容比较少见,13V的560uF,13V……

美上美的板号,日期是2013年的38周,也小10年了,左边的电池触点有专门的塑料支架分隔并绝缘

板子的背面有喷涂防水胶,左上角是一颗整流桥

这边有颗20Pin的20080,但查不到资料

两颗SOT89的三极管(2SB1424),丝印是AE,因为表面喷了防水胶,所以拍不到丝印,只能借助高倍放大镜才能勉强看清

壳子的模具做的很正规,模具号都是完整对应的

充电时橙色LED亮

充电完成后绿色LED亮

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所以一台相机有三块电池,没毛病

谢谢大家的观赏,我们下期再见!

EOF

网友:
不错的充电器

网友A:
三个电池都不是原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个电池都不是原厂的

你说的不对哦

网友:
不要 不要 不要

网友:
大佬能不能研究一下怎么冲2串的18650,我也有一个放到吃灰的

网友B:
有一台G1X,充电器是CB-2LCC,看了楼主的拆解图,不用动手再拆了。

网友C:
现在不都用手机拍照吗?我的数码相机已经多年没开机。。。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一台G1X,充电器是CB-2LCC,看了楼主的拆解图,不用动手再拆了。

里面的东西大同小异,可以省下力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不都用手机拍照吗?我的数码相机已经多年没开机。。。鸟

拆机DIY拍照,我还是习惯用数码相机,手动调节比较方便,而且1cm微距无敌

网友:
不拆电池我不信

网友:
不要找借口 我觉得三块不够

网友:
我有一个相似的充电座 也拆过一次。

网友:
嗯!这才是拆机该有的样子....三块板砖厚实,比空心砖好太多

网友:
输出8.4V,电压有点高

网友:
做工精美,用料很好。

网友:
谢谢分享 我以前都叫他 米苏米

网友:
有g12在用,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