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内部上拉电阻,程序应该怎么写

楼主(2022-08-01):
STC8G1K08A单片机,我要使用P30口的内部上拉电阻,看手册上写的
P_SW2=0x80;  //先把EAXFR写1
P3PU=0x01;    //把P30口上拉电阻寄存器写1
程序这么写对吗

网友:
对的,没错。只用P3.0的话是这样,手册上P169写得很清楚。

网友A:
这个功能确实很方便使用,上拉都可以省了,从以前的省RST,省CLK。

网友:
要不影响别的位不能这么写,要进行或运算吧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功能确实很方便使用,上拉都可以省了,从以前的省RST,省CLK。

最后要不要再写一句 P_SW2=0x00;
把EAXFR置0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后要不要再写一句 P_SW2=0x00;
把EAXFR置0

我没有写,也正常在使用。要先把P3 配置为普通IO口。

网友:
这个片子挺好玩的,就是例程代码给的不适用,还得去PDF里面抠…很蛋疼…

网友:
新器件有新编码规则。

网友:
STC手册还算看得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