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个遙控电扇遥控失灵

楼主(2022-08-01):
家里个遥控电扇突然遙控失灵,原来想可能遥控器电池可能没电了换了也不行,拆开检查发现遥控接守头坏了,换了好了,这个应该不容易坏的,怎么让我碰上了。

网友A:
遥控接守头?遥控接收头?

网友:
遥控接收头?

网友:
红外线接收管吧,这个一般还真不容易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遥控接守头?遥控接收头?

笔误写错了,红外接收头

网友B:
这个如何检测是坏的?

网友:
一般情况下这个不会坏,看看是否电压高了。

网友:
接收头坏很正常,液晶彩电、空调等经常发生,但电风扇坏真的遇到不多。

网友:
最简单的维修。。。。。

网友:
这个容易坏吗???我音箱上的几十年都没坏

网友:
一般情况下这个不会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如何检测是坏的?

电源极加上5V,按动遥控器用直针万用表测输出有没有摆动

网友:
赶紧去买几张彩票啊!

网友:
接收头5V是阻容降压得到的吗?接收头坏的比较少见

网友:
百年不遇的接收头坏

网友:
这个坏的几率好小,让你碰上了,赶紧去买彩票

网友:
现在这天气正式该它出力的时候,修好得赶紧继续工作了

网友:
没看文字,以为遥控器更容易坏。接受管损坏还真是比较少见。

网友:
大家都以为是遥控器坏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