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优利德UT136B+万用表改造增加真有效值功能!

楼主(2022-08-01):
在咨询了论坛各位老师后,基本摸清了改造的细节,今天芯片到货了,赶紧改造!芯片不便宜,肉疼,一片LTC1966真有效值芯片就要40元左右!半块136B+的价格了!

楼主:
优利德UT136B+有可能是ES278芯片或者近似型号!

网友A:
折腾是否值得?七十的表用四十的芯片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折腾是否值得?七十的表用四十的芯片改。。。。

瞎折腾,感觉这真有效值性能平平,不知道有没有更便宜,性能更好的芯片。 哈哈

网友:
以前修大屁股电视,很想拥有一只真有效值万用表测量显象管灯丝电压是否正常范围内。后来不玩大屁股彩电了,对万用表是否有真有效值功能已经不在乎了。

网友:
恭喜成功!
不过我不认为1966性能不行,不校准0.2-0.1%是很容易达到的。你这个误差超过0.5%,而且是偏低,我觉得不太正常。我再强调一遍,1966的输出一定要接高阻,且要防止漏电。我这个误差0.08%。

另外就是价格,你买的太贵了

你最后几张图测带宽,不适合用4v档,我前几天的帖子讲了不同量程的bw不一样。你用40v档测更能体现1966本身的性能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26285-1-1.html

网友:
引用 楼主:
优利德UT136B+有可能是ES278芯片或者近似型号!

136B+是ES277芯片,而且官网上有PDF资料

网友:
找几张改101时的图。误差也没超过标称。
之前帮一位朋友改F17,那次误差也是小于0.1%
建议你还是再检查一下电路

网友B:
136b+是es277,可以去官网下载,不需要m币

网友:
RMS加缓冲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136b+是es277,可以去官网下载,不需要m币

电路图我贴出来了,你可以看看哪里有问题

网友:
你这块136b+也有点奇怪,在自动量程,35v左右,却在400V档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路图我贴出来了,你可以看看哪里有问题

电路图不会错,否则就不是差这点了。
你看看具体元件和焊接

网友:
楼主改装这个误差有点大,建议:按照dayibalang的说法进行洗板,还有供电是否正常?二极管降压,如果续流小,电压是不稳定的。改为单电源供电看看误差有否减少?最后,楼主买的是高配版的芯片,后缀与20元左右的明显不一样,是否各版本参数有异?希望楼主能找到原因,改造完美。

网友:
对于136+来说,VDD应该是3V多点,两个5号电池。这个时候VSS,用两个二极管降压,仍然超出范围,-3*(vdd-2.7)<=VSS<=GND;还有,LTC1966的VSS与GND并一个电阻,加大降压二极管的续流,也是增加电压稳定的一个措施。纸上谈兵,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路图不会错,否则就不是差这点了。
你看看具体元件和焊接

我的实物接线和电路图一样,但是有一点我不确定,277芯片的AGND DGND 和SGND是否是接在一起的? 我通断档测量,是通的,所以,我把1966的IN2和OUT  RNT接在了AGND(DGND)上,277的ACVL我就近和旁边26脚SGND短接了!也就是说,实际上我的AGND(DGND)和SGND是短接一起了!
不知道这样接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路图不会错,否则就不是差这点了。
你看看具体元件和焊接

我的实物接线和电路图一样,但是有一点我不确定,277芯片的AGND DGND 和SGND是否是接在一起的? 我通断档测量,是通的,所以,我把1966的IN2和OUT  RNT接在了AGND(DGND)上,277的ACVL我就近和旁边26脚SGND短接了!也就是说,实际上我的AGND(DGND)和SGND是短接一起了!
不知道这样接对不对
还有个奇怪的问题,如图,跟289测量对比,测量同一电压,136B+变化幅度比289大了很多。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实物接线和电路图一样,但是有一点我不确定,277芯片的AGND DGND 和SGND是否是接在一起的? 我通断档 ...

我的in2和rtn接sgnd,虽然3个gnd是接在一起的,但可能有环路电流影响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实物接线和电路图一样,但是有一点我不确定,277芯片的AGND DGND 和SGND是否是接在一起的? 我通断档 ...

最后这两张图,我也不知道原因,无法解释。
136+的漂移有没有周期性?或者其它什么规律?给我点启发才有可能试着猜测可能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in2和rtn接sgnd,虽然3个gnd是接在一起的,但可能有环路电流影响

还有你说的我这个自动量程问题,我观察过,我这个了交流测量很慢,比如测量36V,先是显示140V以上的电压,然后慢慢降低,所以最后36V停在了400V量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