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捡破烂,两台Fx888焊台

楼主(2022-08-01):
捡破烂捡了两台焊台,外标fx888。上电都没反应。拆开看看。照片有时间水印的是一台,有设备水印的是另一台。貌似两台都是假的,大伙看看做工,还有没有使用的价值,感谢

网友:
图2上面的这个稍好些。

网友A:
用时髦一点的词来说,两台都是“复刻版”
可以考虑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时髦一点的词来说,两台都是“复刻版”
可以考虑出了

你好,能值多少呢。。。

网友:
旧货也买的假的,真是好坑啊

网友:
能修好利用上就还有价值

网友:
看起来做工还不错。

网友B:
没铜,不好,不值钱

网友:
能捡到这样的破烂也不错了,修一修能用就非常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铜,不好,不值钱

变压器里应该有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变压器里应该有吧

我认为你说的对

网友:
会修的觉得值点钱,不会修的就只能称斤了。

网友:
能修好就有价值。

网友:
用是肯定能用的。。。。

网友:
感觉很小巧哦

网友:
能用的话,还是好好利用吧,毕竟是工具而已。

网友:
好像都是假的,图2上面的好。

网友:
检查一下,高价值的元件有没有坏,没的话 还是可以折腾一下子的。。

网友:
还不错,该有的零件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