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只猪

楼主(2022-08-01):
孩子的迷你风扇

两档的 打开后亮起一个灯

这玩意用不了一会了 猜应该是电池不行了 拆了看看吧

先拆耳朵

剥掉衣服

拆掉所有螺丝

一分为二

一块很小的铅酸电池

电路板够简单 二极管是调速的 电阻是给LED限流的

内部空间有限 18650塞不开 找到一节船长送的小米拆机14500
装上正好

给电池正负极点上镍片

再找一块充放电一体的保护板 这也是船长送的

焊接  电池底下贴双面胶固定

充电测试

充满蓝灯

截止电压

装回 外壳可以透光 充电时暖暖的粉红猪小妹

满电

网友:
这个可以有

网友A:
来份卤大肠吧 要粗粗肥肥的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来份卤大肠吧 要粗粗肥肥的那种

船长看了瑟瑟发抖!

网友:
船长压力好大哈哈,肥猪吃掉

网友:
铅酸电池不耐用,改锂电池供电效果好多了。

网友:
这只猪不错哟。 没帮帮团了,有了再加分

网友:
没看到电机,严重怀疑是有刷的

网友:
还以为是解剖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船长看了瑟瑟发抖!

我和你拼了......

网友:
改造的不错啊,线材焊点都挺好,只是这个无脸猪猪我咋看着有点害怕

网友:
船长没送一根充电线,差评

网友:
原来的电路也太简洁了,铅酸电池是用不住的,我好像没有见过铅酸电池用的时间长的

网友:
还用这种小铅酸电池,能省几个钱呢,追成本到这地步。

网友:
这猪不复杂。。。。

网友:
电池不行了 拆了看看

网友:
看看屠夫的手艺

网友:
这只猪不错哟。

网友:
改锂电是必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