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小熊台灯改电

楼主(2022-08-01):
买的时候没有电源,没有线。处理品5元钱。
一直想改电池,改充电口 顺便改一下开关
但是死活找不到存货触摸开关,记得还有两片放在盒子里。

又是这种两档的开关,只是这个只安装了一个档。老是接触不良。并且声音很大,晚上太吵了。

小圆孔电源,充电板是改到这里,还是另外开孔呢?

一个灯珠估计0.5W都不到,这么多灯珠总亮度还很低。不过1W 3W灯珠还有存货

充电板有点大,再弄个小板,小板发热小,不会融化热熔胶,热熔胶固定后不容易晃动

等2天触摸板到货就可以开干。这种灯放不稳,就用18650最合适。

网友:
充电口保留做兼容,4056另找地方开孔,光靠热熔胶估计不牢靠,在一个电极孔上用螺丝固定到外壳哪个加强筋

网友:
这种改,我老是找不到充电指示灯怎么能看到?

网友A:
我一个触摸开关的台灯老是半夜莫名常亮,个人觉得不行

网友:
等后续,看看触摸开关怎么装的。

网友:
铅酸电池成本低,改锂电是对的!
目测,这体积怕不够18650!!
换点别的电池

网友:
这不是轻松熊吗

网友:
这些儿童款的都是以前电蚊拍用剩下的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一个触摸开关的台灯老是半夜莫名常亮,个人觉得不行 ...

我有个LCD品胜充电宝也是,充满半月后没电,晚上睡觉才发现自己启动电量显示,最后只好加物理开关断电。楼主台灯尽量改仿流明3瓦灯珠好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一个触摸开关的台灯老是半夜莫名常亮,个人觉得不行 ...

拆开看看,能否修改一下灵敏度电阻

网友:
这改的成本也不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