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3843芯片的3.9欧电流取样电阻换成4.3欧会怎样

楼主(2022-08-01):
UC3843芯片的3.9欧电流取样电阻换成4.3欧会怎样。

网友:
试试然后告诉我们?

网友:
提前保护。功率变小

网友:
一般电流会变小

网友:
坏了 手上没件?某宝买个很快的

网友:
不试就是纸上谈兵

网友A:
啥功率电源啊,欧姆级别

网友:
区别不大,输出电流保护值小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啥功率电源啊,欧姆级别

橙白银金紫应该是0.39欧,搞错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橙白银金紫应该是0.39欧,搞错了。

3脚电压1v保护,你自己算

网友:
分两种情况:1毫无影响2掉压

网友:
输出保护值小点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橙白银金紫应该是0.39欧,搞错了。

0.39欧热功率还是有点大啊。不应该是毫欧级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