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LCT-T4图形化晶体管测试仪问题请教

楼主(2022-08-01):
LCT-T4图形化晶体管测试仪V4.1.3版请告知:1、这款测试仪上的LMV358芯片作为跟随器的作用?2、AMEGA328芯片为什么没有外置晶振?

网友:
  不点亮开机,中文版?

网友:
改版了?加了358..还有升级口?程序改了没?价格几何

网友:
不错的工具,值得拥有。

网友A:
加了ch340.直接插电脑就能升级。不用第三方USBASP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了ch340.直接插电脑就能升级。不用第三方USBASP了

麻烦告知,这款在电脑上用什么软件可以升级?

网友A:
引用 楼主:
麻烦告知,这款在电脑上用什么软件可以升级?

可能需要这个Arduino!

网友:
我之前也买了这个,好像调不了语言。

网友:
N年前买的  比万用表好用测元件

网友:
一个农行U盾,引发了一次长达两年的学习(12864液晶屏驱动并DIY测试仪)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27400-1-1.html

大同小异,要汉化就要另外加个存储

网友:
328带内置rc,有内置的为什么要外置能省一点是一点

网友:
比较亲民的

网友A:
下午刷了个1.13K固件,多了一些内容,比原版那个精简,看上去好多了

LCR-T4......LX-12864B5屏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午刷了个1.13K固件,多了一些内容,比原版那个精简,看上去好多了

LCR-T4......LX-12864B5屏幕!

用什么软件刷的?

网友:
progisp1.72..usbasp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需要这个Arduino!

麻烦问一下,CH340能不能用progisp软件升级?

网友A:
引用 楼主:
麻烦问一下,CH340能不能用progisp软件升级?

试试不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不就知道了?

提示“进入编程器模式错误”,怎样解决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提示“进入编程器模式错误”,怎样解决啊?

连线没问题的话,那就是不能用呗!只能arduino或者Mixly美思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