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车机时间总是归零

楼主(2022-08-01):
车上有个大概这样的车机,atom+4g+16g,有些年头了,平时用没啥问题,就是疫情不开车,放着时间长了,现在发现时间总是恢复出厂时间,不知道这种副厂的车机上面有电池?大概是什么电池?车机拆下来好拆不?

网友A:
应该没有电池,看你是不是车蓄电池电压低了启动的时候低于了车机最低允许电压又或者存储芯片要挂,又或者复位电路出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没有电池,看你是不是车蓄电池电压低了启动的时候低于了车机最低允许电压又或者存储芯片要挂,又或者复 ...

停了很久过冬,电瓶没电后来又充满了,开始以为是电瓶电不够,昨天把充满电的电瓶装上,开机对时间,结果今天开机,又回到出厂时间,不过奇怪的是,时间是对的,日期是错的。

电池虽然有几年,冲完电是能够启动车的,应该电量是够的。

是电路有问题了?

网友B:
既然是灵动的CPU的X86平台,大概率是有RTC电池的,拆开主板看下是什么电池吧,自己换个应该不难。

网友:
主板电池没电了,应该是3V的纽扣锂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是灵动的CPU的X86平台,大概率是有RTC电池的,拆开主板看下是什么电池吧,自己换个应该不难。 ...

难道是主板那种2032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难道是主板那种2032的?

不一定,有主板会用其他外形规格的,但基本肯定是3V的那种,如果是接线的电池,完全可以用2032代替。

网友:
看到标题,第一想到的就是电池,如同电脑的bios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是灵动的CPU的X86平台,大概率是有RTC电池的,拆开主板看下是什么电池吧,自己换个应该不难。 ...

才反应过来,系统是安卓的,atom,x86平台,也是能用安卓的?
难道我看错了,好像也和就没关注这个了。

网友:
里面有一颗2032纽扣电池,车子熄火没外部供电时就使用纽扣电池的电,拆开自己换一颗电池就好了,包括车遥控里面也是这种电池

网友:
可能是导航里面的纽扣电池没电了,也有可能是电池不行了

网友:
有没有电拆开看看就知道了,能不能直接电池取电、、、

网友:
应该是方易通平台的
没有主板电池,是停车后常电线断电了

网友:
拆拆工程量估计不少,这车机日期和时间影响不大吧?有时间倒是可以折腾下

网友:
换个电池吧,主板上的

网友:
这个处理器架构,应该就是主板电池没电了,好拆就拆下来找找电池换上

网友C:
车一开,自动GPS对时,不用管它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车一开,自动GPS对时,不用管它

应该没那么智能,安卓系统,看着只有联网对时。

网友:
近10年内的新车机的时间   基本上都是可以从GPS自动获取并校准的的。可以看下时间设置里是否正确

网友:
拆了就知道了,大概率电池没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