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小米N3MM240;九号平衡车燃动版,5串电压3.5V,其余3.9V,板子问题?

楼主(2022-08-01):
小米平衡车,孩子说充电不进,开机空电,很快转绿灯不充电。
电池拆解费劲,测量发现5串有3.5V,其余10串3.9V。问题不是电池即充电板平衡充?

网友:
有坏的电池,拆下3.5的几组,

网友:
先把它们都分别充到4.2再说,用完电看看,不行就只能换电芯了

网友:
话说这东西续航有多远啊

网友A:
我看成“燃油版”了

网友:
看到最大承重65kg,我默默的走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看成“燃油版”了

燃油版+1,还以为小米杂货铺出新鲜玩具了,点进来发现自己看错了

网友:
应该是某颗电池坏了电压过低,放电的时候把同组电池电压都拉低了

网友B:
量出正负极,从电池输出口那里拿充电器并上去,然后充个10~30秒,差不多,充到可以充电的电压,再把充电器连回到原来的输入口,应该就可以充电了,这小米平衡车自己不用,好像也会跑电,我看见别人就这么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量出正负极,从电池输出口那里拿充电器并上去,然后充个10~30秒,差不多,充到可以充电的电压,再把充电器 ...

亏电可以这么操作。我这个没有。
内阻表不在手里,明天测测内阻,确认5串 的 3.5V如何,否则可能是充电板之类的问题

网友:
电池排的好整齐

网友:
应该电芯有些有问题

网友:
只有一个个的量电压进行判断了

网友:
拆电池吧  一个一个测试

网友:
平衡功能在哪?

网友:
手动把每科电池都充满,在试试看吧,不然就换电池了

网友:
平衡车到底容不容易摔掉大牙

网友:
这个玩意都不会有平衡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