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拆修不见不散LV520-iii插卡音箱,并用编程器备份固件

楼主(2022-08-01):
    十多年前给双方老人买的不见不散LV520-iii音箱,她们用的时间并不多,但音量电位器还是出杂音了,趁休息一起拿来搞下。电位器好办,滴点机油进去,杂音就消失了。机器拆都拆开了,顺便固件用编程器备份一下。由于芯片周围空间有限,拆装25Q80B片子时,用个小纸板档住显示屏软排线,避免烫伤它。

网友:
谢谢楼主,不过这玩意很便宜,而且功能越来越多,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网友:
我有个类似外形的,音质还不错。

网友A:
毕竟是不见不散,效果很好,试试后背来个充电宝输出直接代替bl5c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毕竟是不见不散,效果很好,试试后背来个充电宝输出直接代替bl5c

我干过,很好用

网友:
前几年同学拿了一个一样的,说是坏了。我拿到手试了一下完全没问题,然后请他吃了个饭就走了

网友:
这玩意还需要固件?

网友B:
这么小,音质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小,音质怎么样

当时这个价格,声音算可以的,现在多数便携音箱都是只有一个喇叭,这小东西相当于有3喇叭,要是声音不好我也懒得修。

网友:
也有一只,很少用,吃灰呢。

网友:
见过模样差不多的漫步者蓝牙音箱,音质不错

网友:
有一个给老妈用,音质挺好的,中间是共振喇叭

网友C(2023-03-17):
这款音质不错  我都用10年了 楼主 我有这个修改版固件,可以双击home切换MP3文件夹,长按切换MP3\FM 很实用
加上这个音箱可以定时开机,早上开机FM听广播当闹钟用。

网友D(2023-07-15):
引用 网友C:
这款音质不错  我都用10年了 楼主 我有这个修改版固件,可以双击home切换MP3文件夹,长按切换MP3\FM 很实用 ...

怎么刷这个固件来着

网友:
不见不散的卡插机子音质不错

网友:
这个充电是二极管降压,全靠保护板防止过充。结果两年充爆了两块品胜电池。
最后还是改成4056比较安全,电池能用几年。

网友:
引用 网友D:
怎么刷这个固件来着

我上传一下固件 和教程

刷机程序太大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上传一下固件 刷机程序和教程

我已经找到了,老铁。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已经找到了,老铁。

耍的风生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