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这款蓝牙芯片可以搞成接近开关吗?

楼主(2022-08-02):
比如手机连上蓝牙,接近的芯片的时候控制开 远离关
看某宝上成品都很贵啊

网友A:
不懂技术,不过在淘宝买了个69元。

网友:
懂技术会玩肯定可以的,蓝牙只是一种通讯协议

网友:
会玩肯定可以的

网友:
这意思是根据蓝牙信号强度来输出控制信号?

网友B:
不知道你要运用到哪个场景,我之前玩过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你要运用到哪个场景,我之前玩过这个。

契合主题,物美价廉的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你要运用到哪个场景,我之前玩过这个。

比如电动车不用钥匙 接上设备 靠近车子就可以直接骑这样

网友B:
引用 楼主:
比如电动车不用钥匙 接上设备 靠近车子就可以直接骑这样

可以啊!看看这个帖子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224904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啊!看看这个帖子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224904

谢谢 楼主没分享改装电路。。有改装电路的话 理论上用我看的这个芯片也能实现

网友C:
有技术自己做,没技术用现成的改外围电路,啥也不懂的就不要有啥想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技术自己做,没技术用现成的改外围电路,啥也不懂的就不要有啥想法了。 ...

就是想抄抄外围电路。。

网友D:
可以,就看你会不会玩,蓝牙只是一种通信手段,换个模块可以红外、wifi,要看你后台程序怎么写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就看你会不会玩,蓝牙只是一种通信手段,换个模块可以红外、wifi,要看你后台程序怎么写 ...

看模块的介绍 有个引脚在连接蓝牙的时候输出高电平 断开输出地电平
不知道有没合适的外围电路给我抄抄。。。。用这个信号来控制继电器的吸合

网友(2022-09-23):
不知道要不要依靠小程序才能工作?  假如店家不维护了,是否会让成品开关报废?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不懂技术,不过在淘宝买了个69元。

请问你是如何应用?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问你是如何应用?

代替面包车遥控器,接近开车门,离开锁车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你要运用到哪个场景,我之前玩过这个。

稳定吗?

网友:
比较灵敏,你可以试玩一下没多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