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能否做到不让小吊扇反着转运行吗?

楼主(2022-08-02):
就是放床上的小吊扇,用过几个品牌的。启动的时候,经常会反转然后风就朝顶部吹。我得重新启动,用手先顺时针拨动下再通电才能朝下吹风
客厅大个头的吊扇就不会有这个毛病
是无解了吗?把小吊扇扇叶以上部分固定死是不是就能解决了?或者说有没有一种先进的小电机风扇
可以避免这种问题?

网友:
设计有问题,给用户差体验

网友:
买个好点的

网友:
检查一下顶盖里面弹簧有没有松脱?

网友A:
我原来用过中联的,上面是有弹簧的,没有出线过反转的现象啊,还有一台杂牌的也是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原来用过中联的,上面是有弹簧的,没有出线过反转的现象啊,还有一台杂牌的也是啊。 ...

中联的我也买过,质量还可以。

网友:
中国再接再厉

网友:
买了不少个小吊扇,没见有反转的,楼主买的都碰到有问题的了?这种小吊扇是靠上面那个弹簧来控制的,最上面的吊勾要固定好。

网友:
现在都 是铝线的, 坏了也没法修了,没必要这么折腾了

网友:
这是无极电机吧?
应有辅助结构防反的

网友:
换一个好的

网友:
顶部的小弹簧断掉或都脱钩了,这种小吊线设计都一样

网友:
只要弹簧还在,安装正常,电压正常,就不会反转。

网友:
挂环要固定,挂环能旋转的话就容易出现反转,因为这种风扇止逆结构是机械扭簧

网友:
这种会反转的吊扇,还是十几年前用过的。后来用中联和洪剑的就没发生过了。

网友:
上面不是有弹簧吗?顶部固定好没碰到反转

网友:
出现过这种情况,当时是开开关后用脚踢一下扇叶。

网友:
这个电风扇的设计没有问题,就是有一个启动弹簧不好调整,出厂时已经调好的。

网友:
没拆过吊扇,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