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七彩虹m2 CN500-240G固态开卡,工具检测不到对应型号,B16A,CE0显示不正常

楼主(2022-08-02):
七彩虹m2  CN500-240G固态开卡,SM2258XT主控,英特尔双颗粒,开卡工具检测不到对应型号,B16A,CE0显示不正常,是不是虚汗,请大神们给予指点;

网友:
这个不好说,只能再重新试

网友:
第一个CE的ID不对,可能挂了,补焊下试试

网友:
明显是炸了,b16质量不行,补吹一下试试看,恢复可能不大

网友:
试着补吹一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