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又动了上点焊机的心思,关于电焊机的一些疑惑,求指点推荐

楼主(2022-08-02):
烧工具是一种病态,买了烙铁后,还是眼馋人家点焊机焊接电池高效快捷,虽然山寨JBC也能焊,但还是担心高热对电池不好,焊锡多了流淌也有短路隐患,

关于常见的18650、21700,还有大疆无人机用的那种比如785075之类的高压锂电用点焊机焊接的一些疑问

点焊机貌似还有很多不同架构,有大电容或者高放电锂电或者干脆接车用电瓶,对焊片也有啥镍片、铜片、镀镍铜片限制,还有厚度限制等等,而无人机的板状电池的耳极材质也有铝转镍或者铝片,我注意到板状电池电极直接的点焊,一般是通过一种U型金属搭片压接到2片电池的耳极上再点焊,耳极直接叠加点焊是不是因为材质太软太薄会烧出洞才这样垫搭片处理?

求推荐一款方便适用能适应较厚焊片最好是铜片的点焊机,价格当然越低越好。

这种工具,估计使用几率会很低,一年一次或者几次吧,除了点焊功能,能不能兼顾汽车应急启动电源使用?

网友A:
某宝包邮的微波炉变压器几十块钱一个,材料上不是太贵,主要是动手麻烦,看你自己想不想搞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某宝包邮的微波炉变压器几十块钱一个,材料上不是太贵,主要是动手麻烦,看你自己想不想搞 ...

电容2个才26块钱,

楼主:
这种电容点焊机,全套199,可换针,说可以焊0.1-0.3厚度镍片

楼主:
看来看去,还是超级电容的安全性和便携性好,跟电池的比,使用寿命长,而且看评价放电电流更大。

微波炉变压器的太笨重了

网友B:
看了有兴趣,但是始终不敢下手的,有多少?

网友C:
玩了一圈最后还是选了大功率变压器的 玩的话电容 当个工具的话变压器 稳定耐操

网友:
楼上说的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了有兴趣,但是始终不敢下手的,有多少?

我也一样,感觉还不错,但还有些犹豫

听听有买同类型点焊机的用家说说体会会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玩了一圈最后还是选了大功率变压器的 玩的话电容 当个工具的话变压器 稳定耐操 ...

主要是我一年用不了几回,属于使用频度极少的工具,大倍率放电的动力电池比较难伺候,不能充满电存放,要定期充放电,容量衰竭也有。超级电容则皮实的多。

微波炉变压器如果是重度使用的话,应该很不错,但想我这样的使用频度就不太合适,想想重量和体积就恐怖。

网友D:
如果要点焊铜片,微波炉估计就吃不消了,还要兼顾其它作用,建议12v的超级电容,可以启动汽车,也可以点焊铜片,当然成本会要高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要点焊铜片,微波炉估计就吃不消了,还要兼顾其它作用,建议12v的超级电容,可以启动汽车,也可以点焊 ...

凑12V需要至少5个2.7V法拉电容,串的多均衡性是个问题,放电电流也受影响,要是再并联一下,成了10个电容了,那体积重量也是相当可观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种电容点焊机,全套199,可换针,说可以焊0.1-0.3厚度镍片

这款点焊跟卖家交流了一些,根本不能用来焊软包动力电池的极耳,用镍片压在极耳上也不行,说是功率不够,会炸管。

网友:
用的少的话必须是电容

网友:
建议还是搞个功率大点的,仅仅点焊电池应用还是太窄了。

网友:
一年就用几次应该选择变压器的,怎么放都不坏。

网友:
接车用电瓶用时间和摩托车继电器加5V12V24V上电接通定时自动断开继电器模块555单稳态时间模组/JK02控制通电时间。 成本低,就是对操作 要求。或用900W的二手服务器电源和摩托车继电器加5V12V24V上电接通定时自动断开继电器模块555单稳态时间模组/JK02控制通电时间。

网友:
引用 楼主:
凑12V需要至少5个2.7V法拉电容,串的多均衡性是个问题,放电电流也受影响,要是再并联一下,成了10个电容 ...

你说的不全对,组12V最好是6串,如果是一组电池下来的,均衡性不用考虑,也不用再并联,6个足够用,柴油车都能轻松启动,做点焊机,一串就足够炸管了。

网友:
自己diy吧,想要多大功率就要多大功率。
电容的好制作,对市电要求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