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再向鼠山行,换滚轮

楼主(2022-08-02):
坏鼠标堆积如山,必须发扬愚公移山的精神,再向鼠山行!你说行不行?
这次是滚轮坏了,少见,先诊断一下

转动光轮,输出波形如下,也看不出所以然来

但是的确是坏了,因为浏览网页,滚动页面不灵

找到一个配件

换上,结果这个引脚短,鼠标滚轴倾斜,导致左键失灵
,又加热焊点,把这个电位器拔高一些,才凑合能用

网友:
我好多的鼠标都在吃灰睡觉,改天也要向楼主学习,动手维护一次。

网友:
我的滚轮不好使,扒拉下来自己就回去是的,怎么巴拉也不好使,应该怎么修呢

网友A:
整一个好点的鼠标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整一个好点的鼠标嘛

继续发扬艰苦朴素的优良传统!

网友:
转动光轮,输出波形如下,也看不出所以然来

我更没看出来所以然,就看见那个示波器了。

网友:
滚轮无视,只看见示波器。

网友:
光栅滚轮就没那么多问题

网友:
拆都拆开了,不换个光栅轮

网友:
拔苗可以助长啊。

网友:
原来是滚轮编码器坏了,这种塑料滚轮手感太差没有橡胶滚轮手感好。

网友:
换上万次的微动

网友:
修鼠票顺带晒示波器

网友B:
你又换啥了?怎么只剩95M?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又换啥了?怎么只剩95M?

哈哈,总盯着我干啥!

网友:
维修是假,晒表是真

网友:
示波器不错哈!

网友:
大标哥你的示波器真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