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力和之星智能脉冲定时断电电动车充电器72V单片机

楼主(2022-08-02):
手机发帖为啥不能一口气上传多张了,以前都可以,非要一张张吗?本来还有心情说两句的,算了,照都照了还是发了
翻起翻起给大家看,不是很懂,大家将就看,

1、反击靠可控硅
2、充电跑马灯
3、充电闪烁,直到最后一灯开始闪亮时开始计时,20秒后脉冲开始,过一定时间脉冲停止(应该是2小时),再过一定时间全部灯熄灭,最后一灯亮开始算差不多4小时吧。
4、所有灯熄灭其实里面并没有断电

网友A:
那个多脚的单片机应该是运放吧?它控充电与转灯的。

网友:
该死的定制IC,
一般是用358、324之类的运放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多脚的单片机应该是运放吧?它控充电与转灯的。

不是很懂,1脚电源14脚VSS,运放少见,

网友A:
电车充通常会有三片IC,3842是驱动开关管的,第二片就是定时器的,第三片是控制转灯的,控制转灯的通常是358、324,控制转灯的坏的比较少,3842坏的比较多。

网友B:
感觉这些充电器搞的还挺复杂的,又是脉冲,以是反接,各种功能,各种保护

网友C:
手机发帖太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车充通常会有三片IC,3842是驱动开关管的,第二片就是定时器的,第三片是控制转灯的,控制转灯的通常是 ...

我记得你头像不是这个,换高科技啦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记得你头像不是这个,换高科技啦

旧版的正在运行动态图,新版的正在停机检修,算是同一台机器吧

网友C:
带跑马灯必须是单片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旧版的正在运行动态图,新版的正在停机检修,算是同一台机器吧

我去,还有这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带跑马灯必须是单片机了,

不愧是长期折磨充电器玩家,专业人员一眼就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机发帖太难了

以前可以多张,现在一张一张上传,倒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这些充电器搞的还挺复杂的,又是脉冲,以是反接,各种功能,各种保护 ...

花里胡哨的,那灯很亮也很刺眼

网友:
有定制的单片机,连标识都没有

网友:
324有八脚和14脚两种,你对比下电路,看是不是14脚的324

网友:
看方案是没有单片机的,没有标示的芯片其实只是控制几个LED的运放类芯片。

网友:
没看到下板线路,单片机供电需要这么大的6.8K限流电阻吗?

网友:
哪个灯珠很是漂亮哦

网友:
风扇上的字很亮啊,榴恋清风,1024社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