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请问各位大虾 微云M2企业定制机怎样安装win系统?

楼主(2022-08-02):
我这边的珠江数码定位机,也就是电视盒企业定制机,bios设置了硬盘启动usb cb启动都启动不了。

楼主:
更换硬盘后开机显示,然后就进bios了

网友A:
必须装64位的系统,无法引导32位系统。

网友:
pe u盘呢
bios里头再设置设置

网友B:
原来系统UEFI的?直接做一个UEFI的喂给他?

网友C:
把他当做正常的低性能电脑就行,就正常安装系统安装驱动就可以了,,  不过7200U的性能还是核显    当个下载机软路由还行,其实最佳的方法是卖掉   不然基本就是吃灰

网友:
只要是X86架构的主板就可以安装WIN,如果无法从外部存储介质启动,那就只有从网络启动克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必须装64位的系统,无法引导32位系统。

USB光驱也不能启动 ,里面有系统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来系统UEFI的?直接做一个UEFI的喂给他?

不太清楚UEFI是啥。我先了解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他当做正常的低性能电脑就行,就正常安装系统安装驱动就可以了,,  不过7200U的性能还是核显    当个下 ...

这U配合固态 家用办公我觉得还是可以胜任了,不玩游戏。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太清楚UEFI是啥。我先了解一下

或者可以试试PXE,如果BIOS里面有的话
https://blog.csdn.net/ItookapillinNJ/article/details/114122524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或者可以试试PXE,如果BIOS里面有的话
https://blog.csdn.net/ItookapillinNJ/article/details/114122524 ...

谢谢啦  我研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