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一真一假欧姆龙延时继电器omRon H3Y-2,锻炼你的火眼金睛

楼主(2022-08-02):
废话不多说直接上图

光凭这个你能猜出那个是假?

请作答

90%人会说上面是假对不?

那就错了

左真

假的不把旋钮拔掉内脏扯不出来

真的这旋钮就拔不下来,开始按假的拆法差点给翘坏了

左真,看这模具与用料的差距

上真,
真的PCB有支架安装在线圈铁芯上
假的支架就没了

这就是假的为什么要扯出内脏必须把调时旋钮拔掉的原因

右边的是不是一眼假???

来个特写

真的电解用的是松下的

假的不知道是那个作坊出品

继续

各位看官,看到这里就不用再注明那个是假的了吧

这都歪到他姥姥家去了

拆解结束,谢谢围观!

下次见

网友A:
还在猜上真下假 楼主就直接马上给答案了。上面的字体很特殊 笔画里面是空心的感觉真的才会这样花功夫。

网友B:
这都很明显了,你没见过连 外观,模具痕迹都几乎一模一样的假欧姆龙继电器

网友:
假的多了一个电位器,应该是一个电路对应不同档位出厂工人调好?那可靠性确实会比真的差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在猜上真下假 楼主就直接马上给答案了。上面的字体很特殊 笔画里面是空心的感觉真的才会这样花功夫。 ...

也算是防伪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都很明显了,你没见过连 外观,模具痕迹都几乎一模一样的假欧姆龙继电器 ...

有对比范例吗?分享给大家伙开开眼

网友:
真的做工就是不一样

网友:
一般人光看外观是看不出真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对比范例吗?分享给大家伙开开眼

只能说,整个外观对比下来 几乎一样,连塑料注塑模具痕迹都一样,,唯一明显区别,假货触点容易烧黑。。。除此之外简直比真的还真,价钱也不比真的便宜多少,已经无法想象它造假到这个程度的意义了,肯定不差那点触点的钱

网友:
结论:日货没国货好

网友:
这个还真难辨!谢谢分享。。。。。。。。。。。

网友:
就是不要认为写上鬼子国制造就是真的!

网友:
真的做工没那么好,假的做工不差,一些小企业自已品牌打不出去,就靠打人家品牌维持生计。

网友:
上边是激光打标吧

网友:
我倒是一眼看出上面是真货,以前在工厂当电工时接触过这个

网友:
假的字都扭曲了

网友:
假的也太假了,连丝印都歪的。真货激光打标,线路板磨边

网友:
没接触过这货的,还真的不能从外观看出真假来。

网友:
假的价格可能便宜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