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棚顶灯突然停电再来电就自己亮起,咋样使它来电后需要按下按钮才亮?

楼主(2022-08-02):
想用磁保持继电器来实现停电后,按下按钮灯才能亮,咋弄?

网友:
你是4段唉,我才两段,

网友:
86的轻触遥控开关,某包大把,可以设置来电状态

网友A:
220V继电器+按钮做个自锁开关,磁保持的太复杂

网友:
你这个要搭一个自保持继电器,断电解锁。

网友:
自锁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220V继电器+按钮做个自锁开关,磁保持的太复杂

继电器自锁属于线圈长通电的~有点强迫症型介意,磁保持可以避免,但是咋能断电释放呢?

网友B:
检测输入电压低于90V,直接关断磁保持,磁保持的供电加个大点的电容保证停电能驱动.

网友:
这个是用来做短路保护的,按道理应该也可以做,按钮是按一次就自锁了,不适合普通开关面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测输入电压低于90V,直接关断磁保持,磁保持的供电加个大点的电容保证停电能驱动. ...

嗯,思路不错,等下实验看看。

网友:
装个拉线开关。

网友:
这个思路靠谱

网友:
安装遥控开关控制,比较方便。

网友:
加个继电器,自锁断电后不会自动上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