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源个3d打印机屏幕控制器

楼主(2022-08-02):
之前无屏用的esp3d控制,加了个断料检测,结果必须配置屏幕才能使用,就画了个屏幕控制器,用的老王那撸的st7567,屏幕是单独模块,也可以换成其他屏,自己画模块吧
画了3d外壳,可以立创直接白嫖3d打印外壳,虽说玩这个的谁还不能自己打印呢,奈何想试试光固化效果
固件直接用FYSETC_MINI_12864_X_X就可以

项目地址:https://oshwhub.com/jusha/rabbit-3d-mini12864

网友A:
好吧,看标题以为是激光或者喷墨打印机,我还纳闷呢

网友B:
能不能介绍的再详细点就好了,挺实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吧,看标题以为是激光或者喷墨打印机,我还纳闷呢

抱歉,介绍没写清楚,要不把激打内胆拆了塞进去个3d打印机,然后用个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不能介绍的再详细点就好了,挺实用

这玩意实在没啥好介绍的,要是非得吹一下的话那就是12864高清大屏,支持中文显示,重点是它便宜,淘宝四五十的这里四五块就能拿下

网友C:
能否改一个用TF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否改一个用TF卡的?

左侧上下八个孔可以加个90°转接,支持TF和SD,已经画好了,因为TF可以加卡托直接使用SD所以板子上就没放TF,不然焊上TF座就不能再用SD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