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DIY一台无泵纯水机

楼主(2022-08-02):
需要一台纯水机,但没办法接电源,自来水压力还算稳定,所以DIY了一台无泵纯水机,因为无泵,制水速度很慢,需要压力贮水桶预贮水,本来采用50G的RO膜就可以了,但为了与其它纯水机同步耗材,所以还是采用3013型400G的RO膜,为了尽可能缩小体积,自己用15×15×1mm的不锈钢角制作机架,用以前DIY的微波炉变压器点焊机焊接,强度很好,紫铜条做的焊针,焊点不太好看,可恶的水货钝化膏,不但没能将焊点美化一下,反而将不锈钢材料烧坏了,可恶!

成品,很秀气的机架,强度足够,设计机架时考虑以后可能会改成有泵的,所以机架预做了对应的结构。

无泵系统必需配备贮水压力桶,不然,出水速度会急死任何一个好脾气的人!

15×15×1mm的不锈钢角制作机架,山寨点焊机焊接,可恶的水货钝化膏烧坏了不锈钢表面光泽

每个结构点点焊五个焊点,事实上两个焊点强度就够了,强迫症啊

楼主:
900W微波炉变压器做的点焊机,点焊1mm厚的不锈钢,功率还是小了点,没办法,只好把时间调到200毫秒,时间长了点,导致焊点变色严重,本想用钝化膏处理一下,不料烧坏了不锈钢表面的光泽。

网友A:
没有泵的话,进入ro膜的水量很小吧。
入户水压要是不足的话,不能正常制水了。
麻烦展示下你的焊机{:013:

楼主:
紫铜条做焊针,不耐高温,每次磨好针头,点两三个焊点后就烧蚀了,后面的焊点就毛毛糙糙的了,网上买的焊针,点电池还行,这么大功率长时间点焊,一个焊点就烧毁了,又不可能为这么点小事再买粗的焊针。

网友B:
自制电焊机拿来对付角钢,居然成功!楼主威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泵的话,进入ro膜的水量很小吧。
入户水压要是不足的话,不能正常制水了。
麻烦展示下你的焊机{ ...

所以需要压力桶啊!

点焊机以前发过贴子,现在手上没图片。当时没有铜线绕次级,找块政府发给我的青年文明号的铜牌,裁成合适的宽度,焊锡接成长条,四片叠加绕了三圈。当时发贴叫“青年文明号”点焊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制电焊机拿来对付角钢,居然成功!楼主威武!!!

是点焊机,不是电焊机。

当时做起来时没什么东西试验,找了断锯条来点,又找了几枚不锈钢垫圈来点,知道可以点焊1mm以下的不锈钢,所以这次就用上了。

网友C:
可以搞一个备用电源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搞一个备用电源啊

不折腾,人生尽量不要给自己找麻烦!

网友D:
这不锈钢的角钢多厚啊?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不锈钢的角钢多厚啊?厉害。

厚度1mm ,以前给客户做展牌用剩下的,刨槽折角,所以折角的圆弧很小。

网友E:
不是说喝纯水对身体不好吗?

网友F:
是不是还得用一个桶来装废水?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是说喝纯水对身体不好吗?

我喝了十几年了,尚无不适,且每年无偿献血两次共800ml,三年前还捐过骨髓,所以我觉得喝纯水对身体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不是还得用一个桶来装废水?

废水用水桶积着浇花拖地,超过水桶水位的直接排掉.

网友:
这个办法挺不错,更加结实

楼主:
关于纯水对身体是否好坏,见仁见智吧。微生物倒还不怕,烧开了就问题不大了,我是害怕水中的重金属、农药、化工残留,现在又出现了什么塑料微粒,这些东西你怎么烧它都还在,至于说到水中的矿物质,饮水中那点微量矿物质,多吃几颗米几片菜叶子,多了去了!万一要讲究,纯水机加一级麦饭石滤芯,足矣。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
搞成充电的吧

楼主:
不搞,越简单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