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网络测试仪改锂电池供电!Pro'sKit MT-7051N

楼主(2022-08-02):
原来一直使用的是9V的电池供电,有时间忘记关电,只有等到下次使用的时候才能发现,在荒郊野外购买的话也不方便。

改为锂电,节省了更换电池的麻烦,充电相对方便!车上一直有充电器和数据线!找来了几个存放了多年的电池,让人看到都是满满的回忆!

现在的充电升压模块已经有了充电保护功能,于是拆除原来的电池保护板!

新购买的电池保护板!

按照厂家提供的资料焊接好电池!1块700MA,1块1000MA的电池,没有测试,两块电池应该在1500MA左右吧!

用手机充电器开始充电!

测试一下!机器保留了原来的9V电池接口,以防万一!

原来测试的时候,7号网线一直不亮,现在使用了充电电池以后,这个问题也解决了!
看来是电池的供电不足引起的!
机器还在充电中,使用的时间肯定是够用了!

网友:
建议直接用2串就可以了,然后引出来均衡接口即可。

网友A:
这东西是好,有几块了,关键是有静态电流存在,不用也耗电除非断开电池,使用时间打折扣。现在流行两块锂电池串联,用5v升压8.4v充电模块充电,串联电池直接对外供电,不充电就没有电流

网友B:
飞毛腿,这也真的又年头了

网友C:
7号灯不亮应该和供电没有任何关系

网友:
充电一次,能够使用多长时间

网友:
9V电池我都是习惯用两块电池串联,简单耐用。

网友:
开关直接设置到锂电池上,这样才可以长久用

网友:
同意八楼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是好,有几块了,关键是有静态电流存在,不用也耗电除非断开电池,使用时间打折扣。现在流行两块锂电 ...

这个方法好

网友:
改的不错,要是有电量显示就更好了。

网友:
为什么不串联使用呢,正好可以去掉升压造成的电量损失。

网友:
手里也有几块升压模块,就是没有改装的动力。

网友:
这个可调电源m模块用着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飞毛腿,这也真的又年头了

同感

网友:
你这块充电升压板可没有保护电路哦

网友:
升压板不错
多钱?

楼主:
我买的6元,最后看到还有4元的,实际上9楼说的两块串联也是不错的,刚开始弄的时候想想机器可能只有一块电池的空间,所以使用了充电升压模块,改了一半的时候,才发现装2块电池也是有空间的!两个电池体积,容量大小不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7号灯不亮应该和供电没有任何关系

应该没有关系,买来的时候一个灯不亮,换了一个,还是这样就没有再换!平时不理睬7号亮不亮!现在很多设备使用poe供电了,能亮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