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救命!!!桑乐太阳能热水器不能上水了????

楼主(2022-08-02):
救命!!!桑乐太阳能热水器不能上水了????

面板上出现E1 上水。也不是不能上水,就是只上一点水,然后就不上了。

原先是好好的。

百度了一下,说是什么水位感应器坏了或者水垢多了。但不知道这个东西在哪里。也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

~~~~~~~~~~~~~~~~~~~~~~~~~~~
感恩各位大神的指点!让我从一个热水器小白痴,变成小大神。也能修个水热器简单故障了。

更新:问题解决。是靠近传感器那里的线断了,花5分钟时间修好了。垃圾安装工,用的垃圾线,质量差的厉害。就最后一段大约1米是用的垃圾线。估计是故意用垃圾线,好以后维修收钱。太缺德了。我们这里做生意的人真的有这么缺德。这么热的天气,要是找人修,估计要二百了。

网友A:
拆开线路板,检测维修;不能自己修的,请售后。

网友B:
看看上水电磁阀坏了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开线路板,检测维修;不能自己修的,请售后。

百度了一下,说是什么水位感应器坏了或者水垢多了。但不知道这个东西在哪里。也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上水电磁阀坏了没

上水电磁阀是什么?在哪里?

百度了一下,说是什么水位感应器坏了或者水垢多了。但不知道这个东西在哪里。也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

网友C:
我的桑乐太阳能热水器也不能不能上水,明明没有水了.仍然显示满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桑乐太阳能热水器也不能不能上水,明明没有水了.仍然显示满满的,

你就没找人修?

网友D:
水位温度传感器在作怪,请人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就没找人修?

现在只能用一个手动扳手上水.

楼主:
引用 网友D:
水位温度传感器在作怪,请人吧?

水位温度传感器在哪里?我想拆开清理一下污垢。估计是这个原因

网友E:
在储水箱顶部那里有水位传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在储水箱顶部那里有水位传感器。

谢谢,有照片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有照片吗?

类似这样的东东

楼主:
我就是不知道这个东西在热水器的哪个位置。

网友:
这么长的线还能在哪儿?肯定在太阳能热水器上面呀!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我的桑乐太阳能热水器也不能不能上水,明明没有水了.仍然显示满满的,

那是水位传感器坏了,并始终显示水满,所以就上不了水,你可以断开传感器,用一个合适的电阻(10K差不多了)接在原水位传感器处,这样倒是可以上水,只是会不停上水,需要人现场监测后人工停水。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就是不知道这个东西在热水器的哪个位置。

就是这个东西坏了,在储水罐的端部,这个最好买原装的,不然显示不准。

网友:
你得拍照,让大家看看是哪款太阳能,平板还是真空管?然后告诉你在哪里

网友:
引用 网友F:
那是水位传感器坏了,并始终显示水满,所以就上不了水,你可以断开传感器,用一个合适的电阻(10K差不多 ...

谢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