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求助帖 三星颗粒料号k90dhgy8j5b

楼主(2022-08-02):
2258H主控316,俩贴的,能不能上三星k90dhgy8j5b的颗粒?为什么我这个一上颗粒就不认了,拆下颗粒就能认1024M是不是常听大家说的有土狗,想问大家这个主控板的土狗在哪里?谢谢大家。

网友:
上了颗粒不认短接一下试试,颗粒最好先清空一下

网友A:
看看这么大的锡球应该是连锡短路了,没贴好

网友:
你这不是没焊好吗?后面锡都大大小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这么大的锡球应该是连锡短路了,没贴好

看来你没经验,这是不会拍照的人拍的,手抖!!!!

楼主:
是我又把拆下来没去搞的,想问下这主控板有没有大家常说的土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