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给维简web u2 usb表制作一个超便携u表伴侣(迷你hid辅助供电)【更新】

楼主(2022-08-02):
随着小米等推出私有快充协议,使得早期usb表协议检测仪不能检测和诱骗最新私有快充协议,出现不兼容等现象。于是厂家推出了固件升级,使得老设备可以兼容最新小米私有pd协议,但是由于硬件设计已定型还有架构等问题,使得升级所谓最新next gen 快充检测固件后,再跑协议时需要外接hid辅助供电,不然无法启动检测流程,也就是为了兼容小米私有pd协议 检测pd时需要中断重启被测充电头,这样u表就会供电中断,造成检测无法完成(最新u3不需要辅助供电)。于是就需要hid辅助供电,这样一来每次都需要多找个头子和多插一根线很不方便,于是起初打算给u表内部加入后备供电,但是受限于内部空间限制还是放弃了这个想法,于是就萌生了定做一个便携式外部辅助供电(叫小充电宝也行),这样不仅能兼容最新检测协议还能使u表使用更加的方便。

于是抽时间做一个,下图一根没用的micro口usb线。

拆下头子来

这个山寨线头子做工很差

主要元件一个开关(由于几十mah锂电容量很小,非频繁使用场合需要拆掉保护板和彻底断电,避免长期过放),一个蓝牙用501015小锂电,早先红包撸的几个,几乎没花钱。

手机主板上拆了一颗超低压降肖特基,实测几ma电流压降0.14v左右,几十ma不超过0.2v。由于单口充放结构,此二极管用作自动充放隔离切换。

由于电路比较简单,就是一颗4054和二极管阻容若干,为了快速制作完成所以用记号笔手工画板(板厚0.4mm)。

10分钟左右画好,比较粗糙。

放三氯化铁腐蚀

2分钟后取出,有点过劲儿了。

好在没断线还能用

上点蓝油

10w紫外线照30秒

固化后刮出焊盘

反面

打孔镀锡处理过孔

反面

焊好后,5脚是4054 。

反面的开关关断后电池与电路彻底关断静态为0

4054资料

管脚

由于50mah电池,充电电流我设定到了30ma,33k电流编程电阻。

贴好强力双面胶

把电池装好焊好线

聚酰亚胺胶带再次绝缘,基本完成。

一个指头大小,像个u盘,由于u表内部3.3v稳压供电,因此辅助供电无需升压。

先测试快充检测,直接插入被测提示需要hid供电。

小便携电源插入hid口

正常完成检测

hid辅助供电时可以测量监控低于3v电压电流,以前需要拖着个头子和线,现在就非常的方便了。

拿去测温,这个是内温。

内温外温同时

插到micro输入口可以实时检测小伴侣的剩余电压(读数加0.2是电池电压)

充电可以c口供电

也可以a口,充满了红灯熄灭。

充满可以独立持续给u表提供一个半小时左右的续航(条件:u表弱背光,输出残压3.4v计/电池残压3.6v),80%强背光一个小时以上,长期存放关闭底部开关可彻底切断电池回路。

先这样,回头看心情再做个壳子。

更新一下,偷懒了,感觉只给它套热缩管也能凑合

网友A:
没用上免费打板?

网友B:
看心情哈哈,小板腐蚀来得快

网友C:
大神就是牛,这么小,又能充又能放,厉害。

网友D:
这表不便宜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用上免费打板?

没必要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心情哈哈,小板腐蚀来得快

是的看心情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神就是牛,这么小,又能充又能放,厉害。

谢谢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表不便宜吧。

以前200多~

网友E:
我以为嘉立创免费大家都直接白嫖打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以为嘉立创免费大家都直接白嫖打板了。

5片免费板子能做好几百片,用一片剩下的几百片怎么处理呢~

网友F:
古有核舟记,今有hid伴侣。。。。。

手持U3围观球球的U2背个双肩包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古有核舟记,今有hid伴侣。。。。。

手持U3围观球球的U2背个双肩包

老兄这是赤果果的秀优越啊看来不把你的u3撬过来是不行了让你再得瑟

网友:
我还有半瓶三氯化铁买了快30年了,不知还能用吗?

网友:
技术达人就是牛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兄这是赤果果的秀优越啊看来不把你的u3撬过来是不行了让你再得瑟 ...

看来我只能交出U3并倒贴200包邮顺丰了

那个蓝牙小锂电有点意思,以后遇到合适的也得买几个备用,尺有所短寸有所长

网友:
现在三氯化铁不好买了吧。

网友:
弄个法拉电容,寿命是不是无后顾之忧了。而且又没有充满过放的问题。
有没有大神给解个惑,电池50mah可以理解为用电电流为50ma可以使用一小时。
那么电容咋理解呢!比方说从4.2伏放电到3.6伏,1法拉容量,用电流为50ma,那么能用多少秒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