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美的KFR-26W/BP3N1-A26外机维修请教

楼主(2022-08-02):
前段时间广州天气太热,老婆没上班在家空调火力全开,突然有一天回去老婆说空调坏了,不制冷,这不得了了,天气热的简直要爆炸,看了下空调也没有错误代码,马上联系了修空调的,过来看了后说外机不工作要换外机板900,虽然天气热但900块还是很心疼的,淘宝看了看外机通用板才两百八,于是打算自己买板换,下单后第二天又想着把外机的坏板拆出来研究下看能不能找出问题,之前有修过变频器的经验,一量果然找到问题了,功率模块的V相对地短路了,又看了下其他地方没发现问题,于是就在淘宝下单了一个模块29元,前一天下单的通用板也还没有退万一换了不好还有备用方案。
测量V相对地短路:

模块型号:

第二天模块到了看了下模块是拆机的,引脚还有连锡,管不了那么多了把连锡的地方去掉,然后把之前旧模块拆下装上新买的模块
新买的模块,引脚有连锡:

用吸锡枪拆掉旧模块:

换好的样子:

检查没有问题后就装进试机了,空调一启动刚开始听到压缩机有转,但感觉缺相了明显抖动,然后啪的一声就炸了,再拆下来发现有几个地方都黑了,模块炸出一个洞,一个3W10mΩ的采样电阻也烧了,挺郁闷的,联系了模块卖家说让退款,退款后就把买的备用的外机板换上空调终于正常了。
炸了后的样子:

请问下坛里的大神,这个炸模块是买的模块有问题吗?还是板子那里有问题没有排查到?目前检测到坏了采样电阻还有模块,能否再换这两个试机?

网友A:
外围电路都要检测,不能盲目换器件后上机。相电流检测电路,驱动电路都要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围电路都要检测,不能盲目换器件后上机。相电流检测电路,驱动电路都要查。 ...

没有原理图,简单的测量了一下

网友B:
還是定頻空調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還是定頻空調耐用

变频空调容易坏么,定频的电路结构很简单吗

网友:
引起模块坏的原因没有解决

网友:
模块上锡了,还能退款?卖家服务不错。

网友:
专业的事还是要专业的人来干,岂不知隔行如隔山乎?

网友:
估计还是有别的毛病未查到。也有可能是拆机模块来料不良。

网友C:
mcu到模块中间的电路大同小异,换了得测试下周边再上电,这有个讲解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 ... r=spider&for=pc

楼主:
引用 网友C:
mcu到模块中间的电路大同小异,换了得测试下周边再上电,这有个讲解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66 ...

感谢,研究研究

网友D:
一点都不懂得虽说花900元挺心疼的但也无可奈何。懂点的就跟楼主一样自己换板子,这个需要胆大细心毕竟换外机板属于高空作业,胆小的还干不了这个。精通电路的就自己网上查资料跑电路自己维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点都不懂得虽说花900元挺心疼的但也无可奈何。懂点的就跟楼主一样自己换板子,这个需要胆大细心毕竟换外 ...

我的外机刚好在窗户下面,拆了窗就把外机盖板拆下来就可以换板,如果拆窗后够不着我也无能为力,毕竟安全第一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外机刚好在窗户下面,拆了窗就把外机盖板拆下来就可以换板,如果拆窗后够不着我也无能为力,毕竟安全 ...

你得说你这个是美的的,电路板水平倒扣放的,拆了上盖就能搞定,换格力的电路板竖着放的,就不这样容易了

网友E:
买的模块有问题和你修不彻底的几率是3成和8成,,卖家不错啊,,,上机炸了还能退钱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买的模块有问题和你修不彻底的几率是3成和8成,,卖家不错啊,,,上机炸了还能退钱 ...

链接描述是全新,结果是拆机你说呢

网友:
驱动模块也坏了,要一起换。

网友:
引用 楼主:
链接描述是全新,结果是拆机你说呢

说原装全新,结果还是拆机打磨还不能用的都有呢,,深水宝什么烂货都有

网友:
引用 网友E:
买的模块有问题和你修不彻底的几率是3成和8成,,卖家不错啊,,,上机炸了还能退钱 ...

3成和8成?概率超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