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求推荐2-3K台式机配置

楼主(2022-08-02):
今天早上陪伴我14年的映泰GF7050—M2+AMD4200+的电脑静悄悄的走了,开开机还好好的,等我做好饭再去看它的时候,发现花屏了,CPU风扇和电源风扇还在转,把电源关了再开,两个风扇转了但再也没有熟悉的嘀的一声响了。现在想配个电脑,不要那么好,能一般用用就好,要集显就行,2,3千左右 ,在AMD和Intel之间犹豫,求推荐,主要买个CPU+主板+内存就好,CPU风扇也要买,电源机箱显示器和硬盘还用以前的。顺便问下现在拼多多上买配件靠谱吗

网友:
集显就行的话推荐迷你主机,交易区有个1100元 不带硬盘的,16G内存,CPU N5105

网友:
走的很突然,走的很安详。没有痛苦!

痛苦的是活着的人们!

网友:
我有好的amd套装,fm1和fm2都有,要的联系

网友:
一般的就行呀!

网友:
其实你可以先到淘宝上看看3000元左右的电脑配置,然后将配置拿问坛友哪些合适,哪些需改进。最后自己决定如何买。要求不高除了显示器,其它都可以换掉。

网友:
买个B85+4130+4G*2+240GSSD 要不了多少钱速度也不慢。

网友:
如果还是用amd的话,cpu风扇可以继续用,am4才需要换新的

网友A:
14年了?电源什么牌子的?多少瓦?可能也要换了。
楼主这个预算,建议先去京东搜索一下“主板CPU套装”,应该可以买到Intel I5了,再配一条8G内存。

网友:
引用 网友A:
14年了?电源什么牌子的?多少瓦?可能也要换了。
楼主这个预算,建议先去京东搜索一下“主板CPU套装”,应 ...

按他的情况花两三千配个机器不划算。

网友B:
未必烧,AMD5200+机器我有,集显,前几天出现相同情况,突然点不亮,擦试过内存金手指后,正常。
可能天气太热。

网友:
集显花屏跟内存过热有关系,如两根内存拔掉一根,再检查。

网友C:
看来还是我来抛砖引玉吧,一切为了实用,兼顾实惠便宜,主板你就选铭瑄的550M终结者(289元),CPU就选AMD5600G盒装(带集显)(1100元左右),内存就选威刚DDR4 3200HZ 16G单条(319元),M2固态选个好点的,三星PM9A1 256G (269元)吧,机箱电源不换,机械硬盘也不换,这样算下来,总价差不多1977元,按楼主的要求,完全够用了,预算也充足,节省下来的钱想买个600W电源也没问题。

网友:
楼上的配置不错,我下一台机器打算考虑一下AMD的APU

网友D:
多多百亿补贴,一千多的新机都行,看好配置选个电源好点的,都能用住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多多百亿补贴,一千多的新机都行,看好配置选个电源好点的,都能用住

就是在拼多多百亿补贴上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4年了?电源什么牌子的?多少瓦?可能也要换了。
楼主这个预算,建议先去京东搜索一下“主板CPU套装”,应 ...

电源19年换了个航嘉500W的

楼主:
昨天把电脑主机大卸八块,全部清灰擦触点,又一一装上,还是老样子,开机只有CPU和电源风扇转,其它都没反应,换上以前的电源也一样,看来主板寿终正寝了。网上看看比较了半天,发拼多多上有一款R5 5600G主机1599元,比买配件自己装还划算,还能用上自己的老显示器(LG W1942S只有VGA),就下单了。回来换到自己的大机箱,用我的航嘉500W的电源,以前的固态和机械的硬盘都能装上,再买条内存加上换换散热,应该能用几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未必烧,AMD5200+机器我有,集显,前几天出现相同情况,突然点不亮,擦试过内存金手指后,正常。
可能天气 ...

我的是开机后,在下东西,等我再来看时候,显示器花屏,主板电源灯都不亮,只有两个风扇在转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来还是我来抛砖引玉吧,一切为了实用,兼顾实惠便宜,主板你就选铭瑄的550M终结者(289元),CPU就选AMD5 ...

这个配置不错,后来发现拼多多百亿补贴有个1599元5600G的主机,也挺划算,就下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