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角磨机18v和20v电池有区别?

楼主(2022-08-02):
手里有两个东成18v电池,想买个角磨机玩玩,问商家吧,这扯皮说不清,

之前拆开看过就是2并5串,3.7*5=18.5v,或者叫3.6*5=18v也行

但那个20v的我也拆开看过,依旧是2并5串,电压也跟18v的一模一样

很疑惑是怎么拼出20v这个规格的?4*5=20v?这是什么规格?我觉得明明就是一样的电池,只是叫法不同罢了,要硬扯,18v电池充满了4.2*5还能叫21v呢。
如图,我补了个图,刚拆的,20v的电池依旧是5串,电芯也不是高压三元锂,就是普通3.7v

网友:
一样的,没区别。

网友:
东成18伏和20伏的电池插口不一样

网友A:
估计电池硬件是一样的。

而实际从差异是电池与主机之间的软件通讯差异。

不同型号不能识别,估计是。

当然客服大多是文科生,不懂也是正常的。

网友B:
还有可能是高压锂电

网友C:
应该能用,如果电机功率不同的话,建议选大的

网友:
一个是按标称电压3.7V算的,一个是按最高充满电压4.2V算的。

网友D:
客服都是傻子

网友E:
20V应该是6颗电芯,18V是5颗电芯。你不会拆开看看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电池硬件是一样的。

而实际从差异是电池与主机之间的软件通讯差异。

啊这,电池和角磨机应该没有通讯吧……,同样是东成的角磨机,有上按式电池和侧按的,我买裸机,那上按式的是20v的,只要180元,侧按式是18v的,居然要240元,就离谱,电压低2v还更贵。我琢磨着买个转换器,就可以把手里的侧按式电池给上按式角磨机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可能是高压锂电

高压锂电3.8v标称,应该标19v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能用,如果电机功率不同的话,建议选大的

东成这锂电角磨机很神奇,同样款式的裸机,20v的才180元,18v的居然240元

楼主:
引用 网友E:
20V应该是6颗电芯,18V是5颗电芯。你不会拆开看看嘛!

拆过的,20v的依旧是5串,我马上再拆个给你看看

网友:
客服都是。。。。你懂的。。。不用管。。。学德伟标的吧。。。德伟镍氢的时候标18v,改锂电就变成20v了,这算是和国际接轨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可能是高压锂电

我刚拆了个20v的电池,重新编辑了一下把图片补进去了,不是高压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客服都是傻子

基本都是的,偶尔也遇到过懂得

楼主:
引用 网友E:
20V应该是6颗电芯,18V是5颗电芯。你不会拆开看看嘛!

我重新编辑一下,补了20v拆解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拆过的,20v的依旧是5串,我马上再拆个给你看看

看到了,你充满电测下5颗电芯的总电压是不是21V左右。再量测经过保护板后输出是不是20V左右。我猜18V那个电池组应该是经过保护板电压就变成18V,理论上5颗电芯充满电也是21V左右。

网友:
会不会内部代号不同,18v用的是进口芯,20v用的是国产芯

网友:
一样的东西,没有区别,标注方法不一样而已